[求助] pex生成二极管

楼主(2020-12-13):
各位大佬,我在pex之后生成calibreview的里面有原理图里没有的二极管,猜测是保护环结构产生的,这会产生警告,有没有什么方式去掉提取出来的二极管或者让其不产生警告么?拜托了!!!

网友:
用了DNW? 可能你SN和SP离得太近了, 或者你SN做进NW里了

网友:
不让后仿提取这个寄生diode是没办法,不让产生LVS报错应该很简单,LVS rule里边对应有rule,将其改成False就可以屏蔽这类的报警,但是这是很危险的!!!这种diode如果电路里边没有,layout不知道怎么接电位,有可能会就近接。这种就很容易出现耐压的问题。

网友(2025-02-12):
请问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