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破解synopsys显示如下错误,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(2020-12-13):
如图所示:可以保证hosts name一致,服务器网卡信息一致,scl路径正确,.bashrc设置路径和license指向都正确。lmgrd之后,就一直在读snpslmd ,似乎是各种feature信息,最后却提示error,更换license和bashrc里的端口27000到27010,没有效果。
有大神指导一下吗?谢谢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