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mc 0.18 BCD 工艺该如何防止 latch up

楼主(2020-12-14):
                  最近公司用  umc 0.18 BCD 5V的工艺作个项目,内部电路里面有很多高压NMOS开关 控制 低压 NMOS电流源各支路,又要压缩面积,DRC文件里只有I/O口的规则,间距太大,对内部电路不合适。有用过这个工艺的吗?高压MOS管与低压MOS 管间距多少合适,有什么实例或参考依据吗?

网友:
用什么做的隔离  埋层嘛?

网友:
DRC文件有定義吧,仔細找找文件

网友:
串个200k电阻,做ESD保护下就不需要留距离吧(台积电工艺)/一定要留距离我们一般是12um左右很弹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