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hierarchical cell是什么呢?

楼主(2020-12-14):
icc2_shell> get_cells -filter "is_hierarchical==true"
{u0_0 u0_1 u0_2 u0_3 u_m u_p}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是是什么 哪位大神解释解释

网友:
招喚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路过学习,很实用,学习分享。

你学习到啥了?倒是说来听听啊?整明白楼主问题啦?

网友(2022-08-20):
同问,想知道下确切的定义和解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路过学习,很实用,学习分享。

是区别于flaten cell的
欢迎加wx: pr-hao123,拉你数字后端微信群

网友:
应该就是module,对应innovus里的hin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