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晶振仿真问题求助

楼主(2020-12-14):
使用皮尔斯振荡器,起振要求反相器跨导gm>5*gmcrit。这里的反相器跨导是指什么

楼主:
环路增益要怎么仿,仿出来的波形应该是怎么样的?

网友:
仿真波形是这样的:

网友A:
还有这个,找gm_crit用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还有这个,找gm_crit用的

能否分享一下你的code,xiexie 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否分享一下你的code,xiexie !!

clear;
clc;

% Series resonant circuit model of montional osillation
syms wm fm Lm Cm Rm Q real;
fm=4.00e6;Cm=5.0e-15;Rm=400.0;% Designer specified parameters:motional resonant frequency
%,motional capacitance and motional resistance
wm=2*pi*fm;% Calculate motional resonant angular frequency
Lm=wm^-2/Cm;% Calculate motional inductance
Q=1/(wm*Cm*Rm);% Calculate quality factor

% Ocillator circuit model
syms Rf C3 C1 C2 Cload gm real;
Rf=1e6;
%gm=34.5e-3;
C3=5.0e-12;C1=16.0e-12;C2=16.0e-12;
Cload=C1*C2/(C1+C2);
% Actual ocillation angular frequency
syms w wa f;
%w=wm*(1+Cm/(2*(C3+Cload)));% Calculate actual ocillation angular frequency
w=wm*sqrt(1+Cm/(C3+Cload));% Calculate actual ocillation angular frequency
f=w/(2*pi);

wa=wm*sqrt(1+Cm/C3);% Calculate anti ocillation angular frequency
fa=wa/(2*pi);

% The mount of frequeancy pulling above wm
syms p real;
p=(w-wm)/wm;

% Motional impedance
syms Zm;
Zm=Rm+1i*2*p/(w*Cm);

% Oscilator circuit impedance
syms Zc Z1 Z2 Z3 R1 R2 R3;
%Z1=1/(1i*w*C1);Z2=1/(1i*w*C2);Z3=1/(1i*w*C3+1/Rf);% Rf
%Z1=1/(1i*w*C1);Z2=1/(1i*w*C2);Z3=1/(1i*w*C3);% For lossless circuit
R1=inf;R2=inf;R3=inf;
Z1=1/(1i*w*C1+1/R1);Z2=1/(1i*w*C2+1/R2);Z3=1/(1i*w*C3+1/R3);% For lossy circuit
Zc=(Z1*Z3+Z2*Z3+gm*Z1*Z2*Z3)/(Z1+Z2+Z3+gm*Z1*Z2);

% Transconductances
syms gm_crit gm_max gm_opt Rneg Rneg_max real;
Rneg=real(Zc);
gm_opt=solve(diff(Rneg),gm);
gm_opt=double(gm_opt(2));
%gm_opt=w*(C1+C2+C1*C2/C3);
Rneg_max=double(subs(Rneg,'gm',gm_opt));
%Rneg_max=-1/(2*w*C3*(1+(C1+C2)*C3/(C1*C2)));

gm_crit_max=double(solve(Rneg==-Rm,gm));
%gm_crit_max=solve(Rneg==-Rm,gm);
gm_crit=gm_crit_max(1);
%gm_crit=(w*(C1*C2+C2*C3+C3*C1)^2)/(Q*Cm*C1*C2);
gm_max=gm_crit_max(2);

%Actual gm and Rneg
gm=0.1e-3:0.1e-4:500.0e-3;
Rneg=double(subs(Rneg,'gm',gm));
figure(10);
semilogx(gm,Rneg,'r-');grid on
xlabel('gm(S)');
ylabel('Negative Resistance(ohm)');
title(['Negative Resistance VS. gm',newline,'fm=',num2str(fm/1000000,'%.f'),'MHz']);
hold on

xlim=get(gca,'Xlim');
plot(xlim,[min(Rneg),min(Rneg)],'b-')
plot(xlim,[-Rm,-Rm],'m-');
% plot(xlim,[-200,-200],'c-');

ylim=get(gca,'Ylim');
plot([gm_crit,gm_crit],ylim,'k--');
plot([gm_opt,gm_opt],ylim,'k--');
plot([gm_max,gm_max],ylim,'k--');
% plot([10.84e-3,10.84e-3],ylim,'k--');
% plot([40.37e-3,40.37e-3],ylim,'k--');
clear xlim ylim;
text(gm_crit,-Rm,['(gm_crit,-Rm)',newline,'(',num2str(1000*gm_crit,'%.2f'),'m,',num2str(-Rm,'%.0f'),')',newline,newline],'Interpreter','none');
text(gm_opt,Rneg_max,['(gm_opt,Rneg_max)',newline,'(',num2str(1000*gm_opt,'%.2f'),'m,',num2str(Rneg_max,'%.0f'),')',newline,newline],'Interpreter','none');
text(gm_max,-Rm,['(gm_max,-Rm)',newline,'(',num2str(1000*gm_max,'%.2f'),'m,',num2str(-Rm,'%.0f'),')',newline,newline],'Interpreter','none');
legend('Negative Resistance','Max Negative Resistance','Motional Resistance','Location','Best');

syms Cc;

ww=wm*sqrt(1+Cm/Cc);
ff=ww/(2*pi);

Cc=-(w*imag(Zc))^-1;
Cc=double(subs(Cc,'gm',gm));
figure(20)
semilogx(gm,Cc,'b-');grid on
axis([0.1e-3,1000.0e-3,C3-1e-12 C3+Cload+1e-12]);
xlabel('gm(S)');
ylabel('Capacitance(F)');
title(['Capacitance VS. gm',newline,'fm=',num2str(fm/1000000,'%.f'),'MHz']);
hold on

xlim=get(gca,'Xlim');
plot(xlim,[max(Cc),max(Cc)],'c-');
plot(xlim,[min(Cc),min(Cc)],'m-');

ylim=get(gca,'Ylim');
plot([gm_crit,gm_crit],ylim,'k--');
plot([gm_opt,gm_opt],ylim,'k--');
plot([gm_max,gm_max],ylim,'k--');

clear xlim ylim;
text(10e-5,max(Cc),[' Cload+C3:',newline,' ',num2str(1e12*(Cload+C3),'%.1f'),'p',newline,newline],'Interpreter','none');
text(10e-5,min(Cc),[' C3:',newline,' ',num2str(1e12*C3,'%.1f'),'p',newline,newline],'Interpreter','none');
text(gm_crit,min(ylim),[' gm_crit:',newline,' ',num2str(1e3*gm_crit,'%.2f'),'m',newline,newline],'Interpreter','none');
text(gm_opt,min(ylim),[' gm_opt:',newline,' ',num2str(1e3*gm_opt,'%.2f'),'m',newline,newline],'Interpreter','none');
text(gm_max,min(ylim),[' gm_max:',newline,' ',num2str(1e3*gm_max,'%.2f'),'m',newline,newline],'Interpreter','none');
legend('Cc','Cload+C3','C3','Location','Best')

  99. %A=2*Rm*w*C3*(C1*C2+C2*C3+C1*C3)/C1/C2

  100. %semilogx(gm,subs(imag(Zc),'gm',gm),'r-');grid on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否分享一下你的code,xiexie !!

clear
clc
syms s V1 V2 Vin real;
fm=4.0e6;Cm=5.0e-15;Rm=4000.0;
%syms fm Cm Rm;
wm=2*pi*fm;
Lm=wm^-2/Cm;
%syms Lm;
C3=5.0e-12;C1=16.0e-12;C2=16.0e-12;
%syms C3 C1 C2;
%gm=34.66e-3;
%syms gm;
%gm=0.001720210255586;
%gm=0.020914461554307;
gm=0.254279789744414;

Cload=C1*C2/(C1+C2);
w=wm*sqrt(1+Cm/(C3+Cload));
f=w/(2*pi);
wa=wm*sqrt(1+Cm/C3);
fa=wa/(2*pi);

[V1,V2]=solve(-(V1-V2)/(1/(s*Cm)+s*Lm+Rm)+s*C3*(V2-V1)-s*C1*V1==0,(V1-V2)/(1/(s*Cm)+s*Lm+Rm)-gm*Vin-s*C2*V2-s*C3*(V2-V1)==0,[V1,V2]);
LoopGain=V1/Vin;
syms ww ff
LoopGain_jw=subs(LoopGain,'s',1i*ww);
LoopGain_jf=subs(LoopGain_jw,'ww',2*pi*ff);
LoopGain_real=real(LoopGain_jf);
LoopGain_imag=imag(LoopGain_jf);
LoopGain_mag=sqrt((LoopGain_real)^2+(LoopGain_imag)^2);
LoopGain_mag_db=20*log10(sqrt((LoopGain_real)^2+(LoopGain_imag)^2));

LoopGain_pha=atan(LoopGain_imag/LoopGain_real)*180/pi;

%ff=1:1e6:100e6;
ff=fm-20e3:0.05e3:fm+40e3;
LoopGain_mag_db=subs(LoopGain_mag_db,'ff',ff);
LoopGain_pha=subs(LoopGain_pha,'ff',ff);

figure(1)
hold on

subplot(2,1,1)
plot(ff,LoopGain_mag_db,'b')
xlabel('Frequency(Hz)');
ylabel('Magnitude(dB)');
grid on
hold on
ylim=get(gca,'Ylim');
plot([f,f],ylim,'k--');
plot([fm,fm],ylim,'k--');
plot([fa,fa],ylim,'k--');
clear xlim ylim;

subplot(2,1,2)
plot(ff,LoopGain_pha,'b')
xlabel('Frequency(Hz)');
ylabel('Phase(deg)');
grid on
hold on
ylim=get(gca,'Ylim');
plot([f,f],ylim,'k--');
plot([fm,fm],ylim,'k--');
plot([fa,fa],ylim,'k--');
clear xlim ylim;

suptitle(['Oscillaor Loop Gain',newline,'fm=',num2str(fm/1e6,'%.f'),'MHz']);
hold on

% [LoopGain_num,LoopGain_den]=numden(LoopGain);
%
% LoopGain_num_coeffs=double(coeffs(expand(LoopGain_num),s,'All'));
% %  fliplr(LoopGain_num_coeffs);
%
% LoopGain_den_coeffs=double(coeffs(expand(LoopGain_den),s,'All'));
% %  fliplr(LoopGain_den_coeffs);
%
% LoopGain_tf=tf(LoopGain_num_coeffs,LoopGain_den_coeffs);
%
% figure(2)
%
% P=bodeoptions;
% P.Grid='on';
% P.FreqScale='log';
% %P.Xlim={[fm-2e6 fm+2e6]};
% %P.XlimMode={'manual'};
% P.FreqUnits='Hz';
% bodeplot(LoopGain_tf,P,'r')
% % bode(LoopGain_tf)
% hold on

ylim=get(gca,'Ylim');
plot([f,f],ylim,'k--');
plot([fm,fm],ylim,'k--');
clear xlim ylim;

网友(2021-03-31):
路過學習,很實用,感謝!

网友C(2021-10-05):
这是什么书啊 请问

网友(2021-12-01):
你好,我遇到一个25M下环路增益曲线在低频和25M都大于0(0.3dB@1MHz,12dB@25MHz),请问这个对预期的振荡频率(25MHz)有影响吗?我理解振荡需要晶体呈感性,所以即使低频增益大于0,晶振电路也不会最终在低频处振荡。
请问下您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么,怎么解释低频增益大于0的现象,谢谢!

网友(2022-01-26):
您好,可以分享一下这本书吗

网友(2023-01-12):
引用 网友C:
这是什么书啊 请问

网友(2024-04-09):
所以这个gm是指什么呀

网友D(2024-11-08):
感谢感谢 想请问下code里面的gm指的是什么哇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感谢感谢 想请问下code里面的gm指的是什么哇

反相放大器的跨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相放大器的跨导

收到收到 感谢

网友E:
请教大神用cadence仿真,该如何去仿反相器的跨导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请教大神用cadence仿真,该如何去仿反相器的跨导?

可以用sp仿真,看输出电流和输入电压之比随频率的变化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sp仿真,看输出电流和输入电压之比随频率的变化

感谢回复。
还想请教一下,反相器的输出端要挂负载吗?
这个负载该怎么选择呢?
刚接触晶振问题,问的问题比较肤浅,还望回复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感谢回复。
还想请教一下,反相器的输出端要挂负载吗?
这个负载该怎么选择呢?

外面的晶体就是负载,谐振时阻抗最低,此时大部分电流流过它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外面的晶体就是负载,谐振时阻抗最低,此时大部分电流流过它

明白了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面的晶体就是负载,谐振时阻抗最低,此时大部分电流流过它

您好,还想再请教一下。
我用AC仿真,仿了gm,带上了12MHz的晶振模型,和CL1,CL2,得到的输出电流比输入电压的波形是这样的。
在谐振的时候gm会很大,所以想请教一下是用这个值作为反相器的gm去评估振荡器的增益裕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明白了,非常感谢。

您好,还想再请教一下。
我用AC仿真去仿反相器的gm,带上了12MHz的晶振模型和CL1,CL2负载,得到了这样的波形,
gm在谐振的时候会比较大,想请教一下,这样的结果对的吗?感觉有点怪怪的。

网友(2024-12-13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sp仿真,看输出电流和输入电压之比随频率的变化

你好,想请教一下,这个跨导的具体仿真方法和定义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sp仿真,看输出电流和输入电压之比随频率的变化

你好,想请教一下
1. 仿真反相器跨导的时候,要把外边的CL取掉么?
2. 和Gm_crit比较的Gm_osc,是在振荡频率处的Gm么?

备注:gm_crit = 4 * (ESR + RS) * (2πF)^2*(C0 + CL)^2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你好,想请教一下
1. 仿真反相器跨导的时候,要把外边的CL取掉么?
2. 和Gm_crit比较的Gm_osc,是在振荡 ...

1.这里的设计方法中,首先要划分出两部分:1)串联谐振支路(R+L+C)和  2)其它部分(包括有源和无源)

   CL包含在2)中。用2)的负阻去补偿1)中的R。
2.Gm_crit是2)的负阻刚好能补偿1)中的R时所要提供的跨导。实际设计中做出来的Gm_osc要比Gm_crit才能保证起振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1.这里的设计方法中,首先要划分出两部分:1)串联谐振支路(R+L+C)和  2)其它部分(包括有源和无源)
...

你好,请教一下。
那就是说,仿真INV的gm时不加CL对吗?

只带上晶振模型,和INV仿AC就可以吗?

gm_sim

gm_sim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你好,请教一下。
那就是说,仿真INV的gm时不加CL对吗?

除了晶体的串联谐振支路(R+L+C)之外的所以电路当作一个整体,仿真其阻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除了晶体的串联谐振支路(R+L+C)之外的所以电路当作一个整体,仿真其阻抗
...

谢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