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如何申请TSMC工艺的PDK?

楼主(2020-12-14):
请问各位大佬们,如果用学校/学院的名义申请TSMC工艺库(需要RF90nm或者RF65nm或者RF45nm),该向哪个机构申请呢?也就是说具体申请地址是什么?
另外有没有人向TSMC所属的二级机构申请工艺库成功的?有的话,能告诉一下具体是哪个机构吗。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,熟识的ICC帮忙搞。但这个忙比较大,看你们leader怎么想吧。要是您是在校学生的话,基本不可能

网友A:
个人觉得,以学校或者研究机构的名义申请,基本上申请不下来。如果是以公司的名义,挺麻烦的,但是估计要给一个产品定义和产能预期。如果通过其它途径,那就看如何评估风险了,按理说这种工艺文件相对来说没那么严格的保密需求。通过代理也许行?看代理和工艺厂商之间的合作模式了。我见过工艺文件都在代理手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觉得,以学校或者研究机构的名义申请,基本上申请不下来。如果是以公司的名义,挺麻烦的,但是估计要给 ...

谢谢回复。以学院的名字申请应该是可行的。我了解到有人是以学院的名义申请了,但是我无法联系到他。所以想在论坛里面问一下有没有人了解相关信息的。

网友B:
你学校在黑名单上不?在的话估计直接放弃吧。如果不在,那应该还好。直接网站联系呗。发邮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学校在黑名单上不?在的话估计直接放弃吧。如果不在,那应该还好。直接网站联系呗。发邮件。 ...

请问是什么名单?美国的实体清单吗,如果是的话确实在上面(电子科技大学),如果不是这个名单,我没找到别的名单了,比如台积电发布的名单?

网友:
学校一般通过ICC申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是什么名单?美国的实体清单吗,如果是的话确实在上面(电子科技大学),如果不是这个名单,我没找到 ...

就是这个...因为上这个名单的原因多数是因为涉及军工。不管是企业还是科研院所,在和代工厂签合同之前,都要签一个不用于军事的承诺书。以前是走形式,现在估计不太敢了吧?具体不清楚他们现在如何运作。建议直接发邮件问问?或者之前很多走中科院,他们有代理服务。不知道现在还行得通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