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tessent工具做DFT,完全把function时钟复用为DFT时钟,岂不是更好?

楼主(2020-12-14):
DFT设计中,对于DFT时钟,可以在顶层新增DFT的clock,也可以把已有的function clock进行复用。
用tessent工具做DFT,有add_clocks这个命令,在扫描链插入阶段,如果直接使用add_clocks命令把现有的clock直接复用为DFT的clock,会不会更好?不用在顶层新增DFT clock的端口,这样既减少了顶层pin的数量,又减少了后端做CTS的复杂度,岂不美哉?
如果不使用add_clocks复用时钟,那么需要在顶层添加dft_clk,然后通过MUX选择来控制时序逻辑。但这样做需要在顶层新增dft_clk,增加pin的数量。而且新增了dft的时钟端口和选择逻辑,增加了CTS的复杂度?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使用add_clocks命令来复用时钟?
还有一个问题,请教各位大神,occ测试的时候,高速时钟是内部PLL产生的,但DFT测试的时候,处于DFT模式,内部PLL还会正常产生时钟信号来使用吗?(我们公司的SOC芯片的PLL模块、serdes这些都是自己做的,我们是做模数混合芯片的)。DFT模式下,内部PLL输出的时钟会不会受其他数字部分的影响?进而影响到occ部分的高速测试?

网友:
除非整个芯片的clock只有 1个,否则clock 上的mux是避免不了的。
关于PLL的clock这块,就需要设计上去保证即使在DFT模式下,也能产生,而且需要避免受DFT的影响,简单就是在DFT的情况下,这些寄存器不串入scan,同时保证这些clock不反转,reset不动

网友:
我们芯片port很少,只有一个时钟,shift,capture clock全部复用这一个,不需要增加dft_clk。
AC测试时,PLL的时钟一直在动,scan_en=0时,切换2个快速时钟。

网友:
只是单纯从功能上说应该是可以,但实际在整个流程中,芯片制造出来后一般直接做scan测试,而这个时候它们并不会测试你的模拟模块,也就是根本无法确认是否有时钟,而且当有问题时,他们也就无法来控制时钟来分析问题,至少不如由外面输入时钟方便,测试的前提条件就是激励要准确,如果给了一个不可靠的时钟,就无法做后续的测试,

网友:
pll产生的高速时钟倒是可以用来做at-speed测试的capture时钟

网友(2023-12-05):
整个芯片只有一个时钟,DFT的scan时钟怎么设计比较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