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后仿真结果很差

楼主(2020-12-14):
大佬们,我设计的sar adc前仿真输入和输出曲线很理想,基本重合,但是后仿真的结果很差,如图,从曲线中能否看出来是什么问题么,是版图设计的不好,寄生太大?我用的是0.18的工艺,单位电容是40fF。大佬们帮帮忙看看拉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目前确定是dac的寄生,电容上极板对衬底的寄生,目前有1/2Cu,大佬知道如何改善么
...

这个寄生关键吗?因为他只是减小了输入的range,或者说只是造成了gain error, 并没有真正影响ADC的线性度。而且这个寄生很小吧, 1/2Cu=20fF,是不是可以忽略呢?

网友B:
ADC量程变化了,可能是版图寄生电容或者网表提错了导致电容比例发生了变化,减小ADC输入幅度即可

网友:
變慢Sinwave frequency

网友:
通过看输出曲线和理想曲线是否重合来判定动态特性、静态特性是远远不够的,需要做正确的DNL/INL分析和FFT分析。

网友:
如果是输入满幅的话,很明显是高码段和低码段都出现了问题。建议首先查一下你的比较器在共模输入范围的极限(过高或者过低的输入共模电压下)是否还能正确判定1/4LSB的输入量。

网友C:
寄生影响了你的 gain error

楼主(2021-04-16):
引用 网友C:
寄生影响了你的 gain error

大佬,就是这种问题,我是上极板采样,上极板对衬底的寄生比较大,都有1/2Cu了,大佬知道如何改善这种寄生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DC量程变化了,可能是版图寄生电容或者网表提错了导致电容比例发生了变化,减小ADC输入幅度即可 ...

目前确定是dac的寄生,电容上极板对衬底的寄生,目前有1/2Cu,大佬知道如何改善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寄生关键吗?因为他只是减小了输入的range,或者说只是造成了gain error, 并没有真正影响ADC的线性度 ...

说的对,减小输入范围就正常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说的对,减小输入范围就正常了

是的,一般这个DAC电容上的寄生是不重要的。

网友D(2021-08-02):
引用 楼主:
大佬,就是这种问题,我是上极板采样,上极板对衬底的寄生比较大,都有1/2Cu了,大佬知道如何改善这种寄 ...

减小输入范围,会影响SNR;在不减小输入范围的条件下,可以同时增大reference和顶极板到地的电容,将reference调到一个合适的值

网友E(2021-09-24):
引用 网友D:
减小输入范围,会影响SNR;在不减小输入范围的条件下,可以同时增大reference和顶极板到地的电容,将refe ...

您好,

增加reference可以理解,相当于把测量的尺子范围变大了,那就不会限幅度。

请问您说的增大顶级版到地的电容怎么理解呢?  顶级版到地 不就是 他现在的顶板的cp吗,他现在是因为这个电容引起了问题,为什么还要增大呢?

网友(2022-01-12):
引用 网友E:
您好,

增加reference可以理解,相当于把测量的尺子范围变大了,那就不会限幅度。

因为你现在顶极板的寄生只有比较器输入对管电容,如何单纯的加ref,ref与sig不一定匹配的好,所以稍微加下顶板寄生电容用来把ref调节到一个合适的值

网友(2024-01-02):
求问大佬的SAR ADC电路结构,感激不尽!

网友F(2025-05-05):
引用 楼主:
大佬,就是这种问题,我是上极板采样,上极板对衬底的寄生比较大,都有1/2Cu了,大佬知道如何改善这种寄 ...

大佬能不能问一下在后仿真的时候怎么看电容寄生的大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大佬能不能问一下在后仿真的时候怎么看电容寄生的大小

pex之后查看寄生网表可以看到两个节点间寄生电容的大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