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/DC降压型电源 simplis建模问题

楼主(2020-12-15):
第一个图是用SIMetrix搭建仿真的增益及相位,第二个图是Simplis整体仿真时红框中的增益和相位,仿真结果显示在增益和相位的前半部分是重合的,后半部分差距比较大,电路结构和参数没有变化,求助,出现这种问题是仿真方法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

网友A:
SIMetrix 用的是switch model, 并不是一个线性系统,不能做AC仿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IMetrix 用的是switch model, 并不是一个线性系统,不能做AC仿真。

但是simetrix仿真出来的增益和相位是正确的

网友(2023-02-07):
建模问题能否加个好友 qq 2621616454

网友(2023-12-11):
可以加个好友交流下建模嘛 187161165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