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薄膜电阻是什么,有什么用途及注意事项?

楼主(2020-12-15):
各位大佬,请教一下,薄膜电阻是什么?一般用于什么地方?画版图时有什么注意事项?与常见的poly电阻、metal电阻、diff注入电阻、well阱电阻有什么不同?是有点儿类似于MIM电容两个极板那样,在某个铝层之间一种特殊的层构成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路过学习,很实用,谢谢分享

哥哥是妖怪吧   什么分享,看不到

网友(2021-02-04):
二楼一看就知道是大水怪hhhhh

网友(2021-03-15):
是介于两层金属之间的那种吗

网友:
集成电阻通常采用为其他用途而优化的材料制作,因此性能不如选用专用电阻材料制作的分立电阻。这些专用电阻材料也可以淀积在集成电路表面形成薄膜,所得薄膜电阻的性能优于扩散电阻和多晶硅电阻,可惜工艺成本高,
薄膜电阻优于其他所有电阻,所以设计者使用它就可以不再需要大部分其他类型的电阻了,但是扩散电阻有着更好的控制功耗的能力。薄膜电阻怕热,扩散电阻比薄膜电阻更适合在会遭受严重的瞬间过载的环境中应用,比如ESD保护电路

网友(2022-09-21):
请问现在哪个工艺库里面有薄膜电阻呢?

网友(2023-06-16):
薄膜电阻的温度系数有知道的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