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流镜设计参数问题

楼主(2020-12-15):
请问电流镜为什么追求高输出电阻和输出摆幅?

网友:
电流镜可以看作是一个电流源,电流源需要输出阻抗尽可能大,可参考理想电流源的阻抗是无限大的。在CM中,输出阻抗的提高可以提高精度。
而摆幅,个人认为是能满足在更宽的工作电压范围内,均能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流,而不会因为引起Vds的变化,使得CM进入线性区等,造成DC大幅变化。

个人见解,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2楼解释得很清楚了

网友:
电压源的电路等效是一个理想电压串一个电阻,电流源的电路等效就是一个理想电流并一个电阻。
所以很容易看出,电流源并的这个电阻阻抗越大,分的电流就越少,输出的电流就越精确。
另外摆幅的问题,其实就是MOS管工作区要足够“抗揍”,当供电电源和后级电路有大信号扰动,尽可能不会影响到电流源的输出。

网友(2021-06-23):
输出摆幅一般是为了被偏置的放大器而考虑的,能够保证在给定偏置情况下,放大器具有较大的swing和线性度。

网友(2023-07-17):
学习了,感谢各位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