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后仿最后一步,pex出现fatal error

楼主(2020-12-15):
最后生成Calibre view时,出现下面的问题:Calibre View generation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. Please consult the logfile for messages.
文件里的error:ERROR: Could not access LibDef plug-in for oaLibDefSystem: #4: Shared Library Not Found: Error loading library 'libddbase_sh.so'. /opt/IC617/tools/lib/64bit/libddbase_sh.so: undefined symbol: _ZN8oaCommon11FactoryBase11getRefCountEv fatal

也看了有的方法说设置环境变量。可是环境变量在哪里设置呀,我是个小白,有没有大佬说得具体一些呢?真的很急!!  这是在单机虚拟机上运行的,IC617版本,Caliebre2015,也有说更换版本,具体要怎么更换呢?

网友A:
环境变量在文件.bashrc里面设置,这是一个隐藏文件,这个问题应该找不到动态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环境变量在文件.bashrc里面设置,这是一个隐藏文件,这个问题应该找不到动态库。 ...

所以要怎么解决呀。。

网友B:
我又想到了一个方法,更新一下libddbase_sh.so这个动态库,网上下载之后用rpm安装,或者用yum在线安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所以要怎么解决呀。。

在terminal输入cd,然后回车就能回到你的主目录下可以用gedit .bashrc打开或者gvim .bashrc打开
然后按照网上提供的方法修改
实在不行你再换版本

网友:
http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81980
可以按照这个帖子里说的,安装calibre2019

网友:
按照#4楼的说法,你看可不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比较新的动态库的rpm包,然后安装一下。因为我之前在虚拟机上安装StarRC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,更新一下动态库就解决了。

网友C(2021-04-17):
引用 网友B:
我又想到了一个方法,更新一下libddbase_sh.so这个动态库,网上下载之后用rpm安装,或者用yum在线安装 ...

具体怎么做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具体怎么做?

百度应该可以搜到那个库吧,然后下载下来,用rpm安装
具体我也没有试过

网友D:
请问logfile文件在哪里找呢

网友(2021-08-18):
引用 网友D:
请问logfile文件在哪里找呢

在你运行virtuoso的目录下一个名叫calview.log的文件

网友E(2022-04-19):
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是在抽取寄生的是会遇到了根你相同的问题,但在calview.log文件里面没有任何信息。

网友F(2023-01-14):
方法1、注销掉shell中的OA_HOME变量;
方法2、在shell文件中加入:export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=1或者在.cdsinit文件中加入setShellEnvVar("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=1")

网友(2024-04-02):
引用 网友F:
方法1、注销掉shell中的OA_HOME变量;
方法2、在shell文件中加入:export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 ...

网友G(2024-05-30):
引用 网友E:
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是在抽取寄生的是会遇到了根你相同的问题,但在calview.log文件里面没有任何信 ...

你好 最后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4-08-27):
引用 网友G:
你好 最后解决了吗?

请问最后解决了吗,求救

网友(2024-12-02):
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,最后咋解决的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