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SE14.7调用modelsim 功能仿真正常,但是上板下载bit文件某个模块就出错了

楼主(2020-12-15):
请问大家,这种该怎么排查呢?
PS:系统工作的主时钟为192MHz

楼主:
有没有大佬指点下呢?谢谢了

网友A:
可以考虑一下跨时钟处理是否合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考虑一下跨时钟处理是否合理

您好,请问能具体说说吗?

我编译后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:
synthesize完之后给出Maximum Frequency:236.544MHz,将该时钟记为clkA
而系统工作主时钟为192MHz,按理说应该上板测试功能正常,但是有个模块输出错误,记该模块工作时钟为clkB
在.twx报告(时序报告)中检查clkB信号发现setup slack不符合要求(等于-0.84ns )

说明:clkA经过PLL一分频得到clkB,仅在.ucf文件中clkA进行210MHz约束,工具自动为clkB信号增加210MHz约束

我的问题如下所示:
1、是否是因为clkB建立时间不符合要求导致该模块不能正常工作呢?
2、为什么综合阶段给出的最高频率为236.544MHz,但是系统中某个模块却不能在比236.544M还小的192M时钟正常
工作呢?

谢谢了

网友A:
1、很有可能,追一下出现setup violation的那条路径,查看一下是否是该路径引起的模块出错;
2、按照你的约束,综合之后已经有setup违例了,说明芯片的系统时钟工作在210MHz可能出问题。现在的时钟是192MHz,仍然出错,如果不影响功能的话,可以再降点频,把setup violation去除掉。如果降频之后出错模块能正常工作,那么基本可以确定是上述setup 违例造成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很有可能,追一下出现setup violation的那条路径,查看一下是否是该路径引起的模块出错;
2、按照你的约 ...

2、按照你的约束,综合之后已经有setup违例了,说明芯片的系统时钟工作在210MHz可能出问题。现在的时钟是192MHz,仍然出错,如果不影响功能的话,可以再降点频,把setup violation去除掉。如果降频之后出错模块能正常工作,那么基本可以确定是上述setup 违例造成的

您好,想请问下怎么判断一个系统实际上板正常工作的最高频率呢?因为我看综合后给出的频率是高于192M的,是236.544M,为什么在192M却不能工作呢?换言之,综合之后console端给出的系统最高工作频率具体与系统的性能有什么关系呢?
非常感谢您的专业解答了,感激不尽~

网友A:
正常工作的最高频率是设计时就确定的,综合约束的时候一般会过约束(比如要求的最高频率是200MHz,约束的时候约束为210MHz)。所以系统实际上板正常工作的最高频率就是你约束的时钟频率,能不能高于这个频率就看最后的slack有多少了。综合工具给出的最高频率理论上是按照设计中关键路径最后的slack确定的。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目前来看就是setup violation造成的,还是先把这个解决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工作的最高频率是设计时就确定的,综合约束的时候一般会过约束(比如要求的最高频率是200MHz,约束的时 ...

正常工作的最高频率是设计时就确定的,综合约束的时候一般会过约束(比如要求的最高频率是200MHz,约束的时候约束为210MHz)。所以系统实际上板正常工作的最高频率就是你约束的时钟频率,能不能高于这个频率就看最后的slack有多少了。综合工具给出的最高频率理论上是按照设计中关键路径最后的slack确定的。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目前来看就是setup violation造成的,还是先把这个解决了吧。

综合工具给出的最高频率应该是看Post-PAR Timing Report中的Max Freq而不是Synthesize后的Max Freq(没考虑布局布线)吧
(硬件小白,让大佬见效了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综合工具给出的最高频率应该是看Post-PAR Timing Report中的Max Freq而不是Synthesize后的Max Freq(没考 ...

是的

楼主:
您好,还有个小问题。
系统可以在192M时钟下正常工作,但是布局布线后的定时报告中显示最高频率只有69M,如图1所示

在.twx报告中查了下,发现综合工具对某个时钟约束出现了问题,如图2所示(具体是一个200M时钟经过MMCM,输出3路时钟200M、100M、50M,50M时钟约束按理说应该为20ns,但是显示5ns)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您好,还有个小问题。
系统可以在192M时钟下正常工作,但是布局布线后的定时报告中显示最高频率只有69M, ...

想问下图2中的Minimum Period是根据什么计算得到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