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請問laker TF裡面的mos的polycont語法麼寫呢?

楼主(2020-12-15):
請輸入 laker TF 裡面的 mos 的 polycont語法麼寫,意思mcell叫出來後點內容pattern會自動生成polycont.

語法如下面要怎麼填呢?
polyContact {
{ minCo2OdSpace 0.5 }
{ minCo2PolyEnclosure { 0.1 0.1 } }
{ minPolySpace 0.31 }( a r7 N- q% M# Y
{ minConnectPoly2OdSpace 0.
{ minCo2MetEnclosureOnPoly { 0.1 0.1 } }
{ gateCoPatternAllowed }
{ defCoNum }
{ polyCoRepeatPattern }
{ locationRepeatPattern }
{ shiftRepeatPattern }

Thanks a lot.

网友:
建議打開laker CIW=>Lib>tech
用介面視窗設定比較上手

楼主:
我有用視窗設定但還是弄不出polycont,有沒有範例呢?

网友:
範例在laker的安裝目錄底下有demo檔可以參考

楼主:
找過demo應該沒有寫自動生成mos的polycont

网友:
請參考非OA版demo資料夾底下有個laker_demo.tf ,依樣畫葫蘆即可

网友A:
誤會了,你是要拉出來的MCELL自動打好POLYCONT,
MCELL似乎很難做到這個功能,
用PCELL的話應該可以,但是就沒辦法使用MDC做match,
如果要省去打POLYCONT的時間,
可能要寫一隻TCL來做這件事情。
請參考以下網址
https://shiloyuki.wordpress.com/ ... %8a%a0poly-contact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誤會了,你是要拉出來的MCELL自動打好POLYCONT,
MCELL似乎很難做到這個功能,
用PCELL的話應該可以,但是 ...

以前我用別人寫好的tf,直接可以生成polycont,沒想到自己弄才知道語法沒那麼簡單

网友A:
我在這附件有看到類似的寫法
55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在這附件有看到類似的寫法
55頁

我試了好幾個小時polycont語法應該對但是mcell mos叫出來一樣呈現灰白色沒辦法喚起來,還在努力試,感謝你寶貴資料,非常實用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