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是什么管子?

楼主(2020-12-15):
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器件?

网友A:
什么工艺 有的工艺表示IO 管的厚栅就是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工艺 有的工艺表示IO 管的厚栅就是这样

不知道是什么工艺  谢谢~

网友:
栅厚,一般意味着阈值电压高一点

网友:
may be MOS transistor with floating gate

网友:
This device is NMOS but not regular NMOS.. It's a thick device that bear high gate voltage without breaking down

网友:
这是一个神奇的管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