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小数分频锁相环的vA模型仿真后,频谱中出现了很高的sigma-delta噪声,合理吗?

楼主(2020-12-15):
各位好,现在是这样,想做个小数分频的锁相环,为了看怎么把sigma-delta接入到分频器,做了一个vA模型。sigma-delta用pllMMLib里的MASH111, 输入小数位709,输出除以2048,整数位34,那么可变分频器的分频比就是34+709/2048,约为34.34,可变分频器前面还得加两级分频起步,不然感觉VCO输出的频率没法做可变分频,两级是除以4,那么总分频比是34.34*4,输入参考频率160M,输出大概是21.98G左右。 PFD\CP\VCO都是pllLib中的模型,应该不会产生任何spur和噪声。
然后看PLL的输出端,把信号存下来做fft。出现了下面这样的频谱,锁定还是可以锁定的。看到在fc两侧±n*fref的地方出现了频谱上的沟,而在fc两侧几十MHz的范围内,噪声频谱非常的高。大概也就-40-50dBC吧。明显是sigma-delta引入的噪声。
这图里有好几条线,因为是把同一个存下来的波形做了不同长度的fft,长度依次除以2,频谱依次上移,虽然有的也不是很明显。一张图是整体频谱,一张是fc附近的。看到sigma-delta的噪声非常明显,频谱突然就胖了。

这里我的问题是:鉴于fft它还是跟采样取了多少个点相关的,点越多噪底压越低;是否可以认为,在fc两侧这种看起来很高的噪声,是否是因为在这个区域内的fft的点不够多,让sigma-delta引发的噪声频谱看起来上移了?其实如果我狠心存上足够多的点做个fft(外加内存够),其实这里面的sigma-delta噪声就低到可以忽略了?
另外的问题是,如果可以确认这么高的sigma-delta相位噪声是个假象,就算可以不管,但它也淹没了spur的表达是吧?我还琢磨着做完真的PFD和CP后代回来看看小数分频的spur多差呢,那岂不是要存很多个点才行。所以大家如何检查spur呢?

谢谢!

楼主:
下班前自顶一下~

网友A:
楼上的完全没有懂pll贷款是什么。。。
你的pll贷款一般是几百kHz, 你看几十MHz外的东西做什么呢。。。

另外你要把相位噪声曲线打出来。相位噪声不是直接对pll输出做fft分析的。。而是对pll输出周期做处理。

你那个plllib是哪里搞得?

楼主:
我今天想了一下,相位噪声的定义应该是每1Hz频段上的噪声功率比fc功率,也就是说fft这种以采样频率除以采样位数即fs/N做步长的算法搞出来的噪声肯定是偏高的。如果我拿10000G的采样频率去记录这个波形,N为2的20次方。那么fft的步长就是9.54M左右,理论上就是9.54M个1Hz的噪声功率叠加到了一起,高起来也是正常的。如果把这个噪声减去10*log10(9.54M),那就可以往下压69dB左右,马上这个sigma-delta的噪声就没了。将来肯定会被VCO、REF的噪声淹没。
好现在的问题是:可是它还是挡住了spur啊!怎么才能看到spur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的完全没有懂pll贷款是什么。。。
你的pll贷款一般是几百kHz, 你看几十MHz外的东西做什么呢。。。

目前设置的带宽是1-2M左右,因为想建立的快点儿。1M左右已经可以看到这个sigma-delta噪声了。
做fft分析主要是想看输出频率是不是想要的小数倍,噪声我现在就是只能用pll传输函数,把vco、ref、CP等代入进去计算。仿真应该是仿不出来吧。
而且现在都是vA模型,谁也不会产生噪声,只能是sigma-delta的量化噪声。

pllLlib和pllMMLib是IC617自带的吧。pllLib在帮助里好像还有讲解,pllMMLib就不完整,但我只把里面的MASH1-1-1拿出来用一下所以无所谓。

楼主:
现在的疑惑就是看不到spur了,虽然vA模型都理想,现在就没有spur,但后边总是要换真的PFD+CP吧,那时候怎么看spur呢?
仿真得到上下电流的差用公式去计算?

另外各位有啥能仿真到pll噪声的方法也请不吝赐教。

楼主:
下班前再自顶一下

楼主:
我又去看了点儿参考,感觉大家就是看频谱读相位噪声啊?
integrated frequency synthesizers for wireless systems这本书也推导过,相位谱的的噪声就等于电压谱的单位频率噪声功率比主频功率把?

所以直接对闭环网络中的VCO输出做个fft应该就可以读到相位噪声了?

但这又回到了我的问题,由于采样频率间隔太大,sigma-delta的噪声被拔高了,淹没了以后会出现的spur之类的表现。

所以还有什么别的方式,不涉及fft,还能直接读出输出相位的谱吗?

楼主:
昨天下班后想说,直接按照相位噪声的定义,应该是取出信号的相位,然后绘制相位的频谱对吧。
那么今天试了一下,相位就是直接拿asin函数做的,得到的相位是个周期三角波。
绘制频谱用了virtuoso自带的psd函数,好像把窗长度取得小些能得到比dft函数更平滑的频谱曲线。
那么得到了下图:
主频附近放大如下:
左边是时域波形,右边是psd结果。绿色的都是电压域,红的是相位域。
可见电压域和相位域的psd在主频附近基本没什么区别,顶多是绝对值差一点儿。fc附近的sigma-delta形状噪声,还是照样有,跟matlab算出来的一样。(说明之前还下载到window端做matlab就是白做工
好,这说明直接读锁相环输出的频谱和得到相位之后再做频谱是一样的,我直接读电压域的频谱问题不大。

但反过来想想,如果我要把这个sigma-delta形状的噪声压下去,就需要缩小fft的频率间隔,比如缩到1Hz吧,采样频率起码要两倍主频,主频22G左右,采样频率算45G。那就要采45G/1个点,总之就是1秒钟。让22G的锁相环跑一秒钟,估计能跑到2032年,记录的数据能装满整个写字楼吧。

所以回归问题:
1. 这种在主频附近突然胖起来的sigma-delta噪声的表现,是否就如我分析的,是个fft频率间隔不足的假象表现?是否可以直接忽略?
2.在存在这种东西的时候,怎么看spur……

楼主:
来,周末前顶一发。

楼主:
还是没有大佬带飞啊。

后来我想了一下,如果是要看到spur,比如-60dBc这个量级左右的spur,也没有必要非得让fft的频率点间隔降到1Hz这种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情况。把sigma delta的噪声假象压到-70应该就行了吧?
如果我们现在的sigma-delta噪声在锁相环输出端有个-40dBc,fft频率间隔10M左右,压下去30dB。那就是fft频率间隔10K,在百us这个量级还是可以做到的?

楼主:
突然在virtuoso自带的计算器里发现了PN这个函数,而且是大写的PN,小写的不行……而且只有你去搜索PN才会出现,选择显示所有函数翻了八遍也没找到……

总之PN这个函数会算时域波形过零点的绝对jitter,并推出jitter的psd。好了现在取了2u左右的时长,能看到最低500k的相位噪声。没有看到直接算psd和dft会看到的sigma-delta噪声假象。1M-10M都好好的稳定在-100dBc左右。
好了这个怎么看sigma-delta会不会影响相位噪声的事儿应该算是解决了,但好像PN这个函数就不会管你有没有spur?
所以我要看spur还是得仿够时间看psd哦。

另外psd这个函数不知道为啥总是把主频算的功率特别小,我把要算的点和窗长度都设为跟直接算dft一样,还是看到psd的结果基本就是dft结果直接往下平移好几十dB。
但psd的结果又比dft平滑,毕竟dft是分离频率的结果。所以看spur还是得psd,好混乱。

网友B:
你要用对数图看,直接看频谱没意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要用对数图看,直接看频谱没意义的

对数图是什么特殊函数吗?
应该不是指把坐标轴旋转对数显示吧?

网友C(2021-01-25):
引用 楼主:
对数图是什么特殊函数吗?
应该不是指把坐标轴旋转对数显示吧?

老铁,你也在做分数pll,我现在有点晕:分数pll的锁定后的频率,是不是本身就会变化比较大?我整数锁相环锁定后频率变化时一百Khz,现在分数是好几Mhz变化;
也不知道该看什么指标呀,看jtter的话,整数的jitter几十ps。分数的都好几ns了,是我优化的不对吗?
想了想sdm改变了分频,按理说输出频率肯定是有波动的。但这个频率波动可以控制的比较小吗?不能的话那岂不是jitter很差,有点晕。我做的fft也是烂的不行,是因为我用的方波做的?还是只看主频率那个地方?

网友C:
分数分频我是这个样子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老铁,你也在做分数pll,我现在有点晕:分数pll的锁定后的频率,是不是本身就会变化比较大?我整数锁相环 ...

是不是带宽取太大了,分频比很小?那量化噪声大是正常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带宽取太大了,分频比很小?那量化噪声大是正常的

分频比是7.5264Mhz,也没见过正常是什么样子的,所以好多拿不准的。
想问一下,我那个整数分频的,方波做fft,出现了那么多谐波,这个是有问题吗?还是说只看主频+环路带宽的范围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分频比是7.5264Mhz,也没见过正常是什么样子的,所以好多拿不准的。
想问一下,我那个整数分频的,方波做 ...

1. 输出波形是方波,做FFT肯定有多次谐波啊,没有问题。如果对谐波抑制没有要求的话,只看主频附近就行。
2. 看了下你另外一个帖子,貌似用的三阶SDM?分频比是7点几,SDM输出是-3~4,那量化噪声大很正常,分频比变化太大了。
3. 抑制量化噪声,要么增加分频比减小环路带宽,要么用低阶SDM,要么用其他技术比如N-tap FIR、DTC之类的,我也只是略懂,你可以查查相关论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分数分频我是这个样子

这位朋友我上面是不是写了用fft看相位噪声应该不对……因为fft的频率间隔太大所以sigma-delta的噪声在输出看起来贼大像个馒头包,但其实并没有。ADE calculator里有一个专门的PN函数可以看相位噪声。
但你要说想看spur,我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多取些点把这个sigma-delta的包压下去,让spur可以露出头来。如果主频已经超出馒头包60dB70dB以上了而且还没看到spur,是不是就可以认为spur很小,小于六七十dB,不看也行。

不过我的输出频率也是一直在抖的,我现在参考频率128M,分频比156左右。输出的频率抖动30M左右呢。
但没有看到太大spur,反正没有超出fc附近那个很大的sigma-delta馒头包噪声的。估计一下应该是小于-60dB。
这也合理,因为我现在就是vA模型,没有什么spur的来源。至于后边换真电路会不会出来很大的spur,只能做到那里再说。

同理因为我的vco模型是产生正弦信号,也就没什么谐波,您这个是方波,有谐波也是正常的吧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. 输出波形是方波,做FFT肯定有多次谐波啊,没有问题。如果对谐波抑制没有要求的话,只看主频附近就行。 ...

哦哦,这样啊那我找找相关论文问问,感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位朋友我上面是不是写了用fft看相位噪声应该不对……因为fft的频率间隔太大所以sigma-delta的噪声在输 ...

我这个整数分频的FFT看论坛别人贴的图和其它资料都是一个波峰,所以看着有点慌。那应该是方波的问题吧。我用hspice跑的,要是ADE那个PN可以算的话,我想办法导进去看看性能也行

网友E(2021-06-24):
引用 楼主:
突然在virtuoso自带的计算器里发现了PN这个函数,而且是大写的PN,小写的不行……而且只有你去搜索PN才会出 ...

楼主,我也使用了PN这个函数。但是jitter的计算需要有一个理想的频率,我想问一下你知道PN这个函数怎么计算jitter的吗?因为PN这个函数不要求你输入你波形的理想频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我也使用了PN这个函数。但是jitter的计算需要有一个理想的频率,我想问一下你知道PN这个函数怎么计 ...

PN函数里那个频率并不是理想频率啊,你点击function panel的PN,会跳出来一个让你选择噪声类型和填频率的界面是吧,右下角的help点一下,就会看到说明文档对这个函数的解释了。你选一个频率就是算这个频率的噪声,但是不是等同于算了这个频率的jitter,我没有研究过。不填任何频率就是画pnoise频谱。
也可以寻找一下从pnoise的频谱计算jitter的教程,两边对一下看是不是一样。

我好久不看射频的东西了,不过上面的贴里说PN这个函数会算时域波形过零点的绝对jitter,并推出jitter的psd。应该是对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N函数里那个频率并不是理想频率啊,你点击function panel的PN,会跳出来一个让你选择噪声类型和填频率的 ...

   感谢楼主。我最近也在搞这个,之前楼主说的fft出错的问题,应该是skill数据的问题。   假如去把cadence的理想正弦源导出matlab做fft,也无法得到一个正确的频谱,仔细观察会发现sin(0.1)在matlab和cadence里面是有误差的而且这个温差并不小。会很大影响结果。如果在matlab中采样理想正弦则完全正确。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cadence取样的时候有插值再次引入了误差。所以fft误差非常大。
   所以如果想通过fft去解决,自己用skill写fft的函数。而且还得很小心写。比如 1.0=cos(0.1)*cos(0.1)+sin(0.1)*sin(0.1)  但是假如你写成  pow(cos(0.1),2)+pow(sin(0.1),2)就不等于1了,而且差很多。所以skill写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

网友(2022-03-01):
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类似的,咋回事啊

网友(2022-08-19):
引用 网友C:
老铁,你也在做分数pll,我现在有点晕:分数pll的锁定后的频率,是不是本身就会变化比较大?我整数锁相环 ...

这些都是用Verilog写的数字锁相环吗?

网友F:
请教一个问题,为什么说FFT的点不够,DSM的噪声会上抬?我发现对小数PLL输出做FFT,底噪大了很多

网友(2022-12-15):
引用 网友F:
请教一个问题,为什么说FFT的点不够,DSM的噪声会上抬?我发现对小数PLL输出做FFT,底噪大了很多
...

FFT点数不够,相当于一次fft步进会增大,也就是说原本1Hz的噪声量现在变成了MHz级别的噪声叠加,所以底噪会增加。

网友(2023-12-04):
引用 网友D:
1. 输出波形是方波,做FFT肯定有多次谐波啊,没有问题。如果对谐波抑制没有要求的话,只看主频附近就行。 ...

这个地方应该减小分频比吧,等效于增大参考噪声

网友(2024-08-23):
引用 楼主:
这位朋友我上面是不是写了用fft看相位噪声应该不对……因为fft的频率间隔太大所以sigma-delta的噪声在输 ...

请教一下,这个SDM噪声是怎么仿真出来的,是把sdm放入环路中,用trans仿真整体环路的锁定,然后看稳定一段时间后VCO的输出波形,做FFT分析吗?还是做PSD分析,谢谢。

网友(2025-09-20):
引用 网友C:
分数分频我是这个样子

请问是直接FFT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