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hspice 调用Verilog-A仿真时报错

楼主(2020-12-15):
报错情况如下,求教解决方法

网友A:
找到limexp相关的语句, 看看有什么异常.
如果有 $limexp , 则改成 limexp 试试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到limexp相关的语句, 看看有什么异常.
如果有 $limexp , 则改成 limexp 试试.

嗯嗯,找到原因了,谢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