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 magnet

楼主(2020-12-15):
请问 INNOVUS 有没有类似ICC的magnet_placement的命令?

网友A:
place_connected
But, 有时候我感觉放的位置不是很合理。
后面干脆自己写脚本,抓pinshape,然后把cell放到pinshape上,最后refinePlac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lace_connected
But, 有时候我感觉放的位置不是很合理。
后面干脆自己写脚本,抓pinshape,然后把cell放到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