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entOS7.9开机启动rc.local不起作用怎么解决

楼主(2020-12-15):
1.rc.local和其软连接都是可执行文件;(真的不是权限的问题,755
2.手动都可以启动
3.systemctl rc-local.service 什么服务的,显示启动失败了。大概是兼容性原因
请教一下,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?或者说还有什么要注意的细节,我没有注意到呢?

网友:
chmod 给权限

网友:
如果权限不是问题,那么看log文件,里面有详细的原因。

网友:
centoOS7中rc.local的权限被降级了,需要设置开机启动权限
chmod +x /etc/rc.d/rc.local

网友A:
systemctl enable rc-local.service
sytemctl restart rc-local.servic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ystemctl enable rc-local.service
sytemctl restart rc-local.service

启动不了,失败了。

网友:
这两个都设置启动权限试试
chmod +x /etc/rc.d/rc.local
chmod +x /etc/rc.local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启动不了,失败了。

你的rc文件里面加什么东西了?添加的log文件呢?是不是添加的东西有问题,所以没有启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rc文件里面加什么东西了?添加的log文件呢?是不是添加的东西有问题,所以没有启动?
...

常规都能操作的东西。我头部是#!/bin/bash   写成bash有问题吗?系统环境就是bash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常规都能操作的东西。我头部是#!/bin/bash   写成bash有问题吗?系统环境就是bash的
...

这个文件必须以#!/bin/bash开头。
然后你有编辑修改rc-local.service这个服务文件吗?修改之后用以下几个命令重新启动服务。
systemctl enable rc-local.service

systemctl --system daemon-reload

systemctl start rc-local.service

还不行,那应该还是rc.local里面的内容启动失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