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问问如何查看后仿管子的电流

楼主(2020-12-16):
小弟最近在跑一个偏置电路的后仿,需要查看某个节点的电流,但是后仿不能查看电路内部某个节点的电流,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应该如何查看后仿的电流,感激不尽。
说明一下我用的是starrc跑的后仿。

网友:
加片金属电阻,后仿看电压估计下

网友:
可以保存所有器件端的电流,硬盘足够大的话。
或者 版图做下 做个PIN出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具体可联系我 tony.le@etasolution.com

网友A:
可以先前仿,把那个点选出来,再换成后仿

网友B:
后仿不能查看某个节点的电流是啥意思呢?
我都是直接print 想要的mos管的ids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先前仿,把那个点选出来,再换成后仿

这个方法我试过了,后仿无法显示前仿在电路内部选中的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后仿不能查看某个节点的电流是啥意思呢?
我都是直接print 想要的mos管的ids的。 ...

1608209444(1).png 请问你指的是这个print选项吗?我试过这个print,貌似无法把电流显示出来吧

网友C:
把需要观测的节点通过加pin脚的形式引出来就行了

网友B:
我用的仿真器时hspice,所以这里的print跟spectre的不太一样。
print之前得先找到想要看的管子的后仿“路径”,以SMIC的MOS管为例,前仿跟后仿网表都是按照”instance name、D、G、S、B+详细参数“的方式描述管子的,差别在于instancename,但是变动不大,所以只要知道管子的前仿路径,后仿也好找。
spectre的后仿网表我记得都是电阻跟电容,帮不了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仿真器时hspice,所以这里的print跟spectre的不太一样。
print之前得先找到想要看的管子的后仿“路径 ...

好的,感谢感谢,我自己在看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需要观测的节点通过加pin脚的形式引出来就行了

但是电流应该怎么引出来呢,加pin脚的话,感觉对电流没用吧,只能引出电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但是电流应该怎么引出来呢,加pin脚的话,感觉对电流没用吧,只能引出电压
...

把内部连线断开后,在断开的两端引出两个pad,再在外面用0欧姆电阻连接,看电阻上的电流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内部连线断开后,在断开的两端引出两个pad,再在外面用0欧姆电阻连接,看电阻上的电流就行了 ...

好的,感谢感谢

网友D(2023-08-10)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感谢感谢

楼主做出来了没,我最近也不知道怎么看后仿的电流

网友E(2023-10-18)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做出来了没,我最近也不知道怎么看后仿的电流

   因为最近在后仿时需要plot出内部器件电流,发现网上没有教程可以帮助我,只有少量教会了内部电压的方法,电流的办法只有自己摸索和总结办法了,同时后仿文件中节点较为混乱,但是存在一个个完整的器件,所以我相信可以save内部器件电流,另外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教教我。
  下面的后仿是对于后仿文件为.spice文件,其余文件还未试过,仿真器为virtuoso spectre。
  后仿保存内部节点电压可以通过保存模块,例如在I48下的I56里的vout节点,可以用analog库里的deepprobe,在deepprobe内的Hierarchical Node填入 I48.XI56\/vout (因为是深入了后仿模块两层,所以加X并用反斜杠和斜杠区分net,如果只是深入一层只需要写I48.vout,用英文句号隔开即可),同时最好在deepprobe拉出一根线接basic库的noConn,在仿真前保存该线,这样可以在仿真中只存该节点电压。

  后仿保存电流则较麻烦一些,会存下很多个电流,但相对于all save的办法,这种更精准而且可以存电流。
  新建一个 .scs 文件,里面写上 save I48*PM4 sigtype=subckt,然后将这个.scs 文件添加进 model library,在corner 中勾选,后仿时就会加入了。
  这里 I48 是模块名;
  星号*是模糊搜索;
  PM4 就是器件名,但是一般管子有 m 值会出来很多个 PM4@1,PM4@2 等,可以 plot 出来后再相加;
  结果会有PM4:1 PM4:2 PM4:3 等,意思是PM4第几个 net 电流,1234 的顺序是 d g s b,对于R、C等相似;
  sigtype=subckt 可以保存这个器件各节点电流
  匹配上了会在Simulator log中显示Wildcard match情况,可以多尝试几次直至match到自己需要的电流。

网友(点评):
感谢大哥的指导,用了这个方法确实方便终于不用再打Pin脚来看后仿的结果了!!

网友F(2024-08-08):
引用 网友E:
因为最近在后仿时需要plot出内部器件电流,发现网上没有教程可以帮助我,只有少量教会了内部电压的方 ...

有试过寄生参数带R后还可以使用deepprobe吗,同样的写法只含C时可以,含R后就不行,感觉是含R后线路被打断成一段一段电阻,net就不知道咋找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有试过寄生参数带R后还可以使用deepprobe吗,同样的写法只含C时可以,含R后就不行,感觉是含R后线路被打 ...

可以查找到的,加#0、#1、#2、#3这些后缀就能全部节点打出来,但一般寄生参数R连接的电压差不多大,不介意的可以不提这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查找到的,加#0、#1、#2、#3这些后缀就能全部节点打出来,但一般寄生参数R连接的电压差不多大,不介 ...

这次另外一个版图同事给我提取的网表又可以,我感觉可能和提取方式设置有关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可以查找到的,加#0、#1、#2、#3这些后缀就能全部节点打出来,但一般寄生参数R连接的电压差不多大,不介 ...

之前搞错了,我发现是仿真器类型导致的,我这边只有spectre可以用deepprobe,aps和spectreX都用不起

网友(2024-09-12):
引用 网友F:
之前搞错了,我发现是仿真器类型导致的,我这边只有spectre可以用deepprobe,aps和spectreX都用不起
...

正常应该都可以使用的,仿真器问题我就不懂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之前搞错了,我发现是仿真器类型导致的,我这边只有spectre可以用deepprobe,aps和spectreX都用不起
...

选择APS的时候,需要在选择最底下的instance preservation吧。不然,log里面会显示把deepprobe相关的移除掉了,因为是个悬空器件。

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。
spectre默认不删除这些dangling器件。

网友(点评):
是这个原因,太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选择APS的时候,需要在选择最底下的instance preservation吧。不然,log里面会显示把deepprobe相关的移除 ...

好嘞,我试试看再回复你

网友F(2025-05-27):
引用 网友E:
因为最近在后仿时需要plot出内部器件电流,发现网上没有教程可以帮助我,只有少量教会了内部电压的方 ...

我用这个写scs的方式存下了电流,但很奇怪的是我在result browers里把这个电流表达式送到计算器时却无法计算,报错表达式计算错误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我用这个写scs的方式存下了电流,但很奇怪的是我在result browers里把这个电流表达式送到计算器时却无法 ...

可以检查下Calculator里的result路径是否正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检查下Calculator里的result路径是否正确?

我后面发现是这样的,从result传到计算的公式不符合计算器的公式格式,我传进去是i("/I21/XMNM9@2:2" ?result "dcOp")出不结果,多次尝试后改为i("I21.XMNM9\\@2:2" ?result "dcOp")就能计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