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一个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20-12-16):
我是用vnc打开软件的,之前一直可以从里面copy内容,在外面粘贴。但忽然间就不行了,无法在外面粘贴了,这怎么解决呢

网友A:
你是不是把有个config的小框关掉了?就是最先打开的时候跟着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把有个config的小框关掉了?就是最先打开的时候跟着的。

OK,谢谢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