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打label疑问

楼主(2020-12-16):
有哪位大佬知道,在create label name的时候怎么设置一个名字,然后可以打在多个不同位置的线上吗,还有就是对于总线,需要打多个,比如A<100:0>怎么让它自动生成101个啊
就比如途中dvdd要打在多个地方,怎么只输入一个dvdd 实现多个wire name的标注。

楼主:
有没有人教一下,非常感谢

网友:
不同位置的手动打吧,A<100:1> 就选下面的那个 expand bus names

网友A:
下面的选项就有啊:
expand bus name,是将<N:0>分成N+1个标注
可以用<*N>VDD加上expand bus name产生多个VDD
display vertically可以竖着显示
多尝试这些选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面的选项就有啊:
expand bus name,是将分成N+1个标注
可以用VDD加上expand bus name产生多个VDD

非常感谢,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,谢谢

网友(2023-12-01):
引用 网友A:
下面的选项就有啊:
expand bus name,是将分成N+1个标注
可以用VDD加上expand bus name产生多个VDD

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