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,什么是.tf文件?

楼主(2020-12-16):
新手,什么是.tf文件?

网友:
tech file吧?
就是一些层定义,过孔定义,pitch,走线方向之类的东西

网友:
technology file,指导建立设计库的技术文件

网友:
Synopsys的数字APR工具用到的是techfile文件。

网友A:
technology file,混积分

网友:
就是要有这个工艺文件才能把普通的库定义为工艺库。。。

网友:
technology file,里面有层和孔的默认设置

网友(2023-04-10):
Technology file(技术文件)通常包括芯片制造过程中需要的参数、限制、规则以及标准等信息。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:

工艺流程:描述芯片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工艺流程,包括每个制程步骤的详细描述和要求。

设备和材料列表: 包括所有的设备和材料,以及它们的规格和性能等信息。

特征参数: 如晶圆的尺寸、晶圆表面的厚度和平整度等,还包括晶体管的掺杂浓度、尺寸、电压等特征参数。

约束文件: 描述了芯片设计过程中需要满足的各种限制条件,例如物理约束、逻辑约束、时间约束等。

标准库:包含了各种基本元素的电路实现,如与门、或门、多路选择器等。

校准规范:包括了对制造过程进行校准的规范,包括各种测试、评估方法和标准等。

其它:还包括了各种实现过程中需要注意和遵循的规则和标准。

网友B(2023-06-15):
引用 网友A:
technology file,混积分

在哪个地方能找到这个文件啊   我一直没找的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哪个地方能找到这个文件啊   我一直没找的到

在PDK下面,但是具体在哪里我也不清楚,建议直接问公司的其他同事

网友:
技术库文件,新建library需要关联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