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的phase的执行顺序是什么?从哪个树叶开始执行?

楼主(2020-12-16):
已知:除了build_phase的执行顺序是树根到树叶,所有其他phase的执行顺序都是  从树叶到树根【即 从下到上】。
问题:这么多树叶,connect_phase从哪个树叶开始执行?如果不同的分支下的树叶的实例化名称相同,先从哪个树叶开始执行?
比如,对于connect_phase,在env里有a_agent和b_agent;那么
      a_agent.a_mon的connect_phase和
      b_agent.a_mon的connect_phase,哪个先执行?
依据是什么?
谢谢!

网友A:
张强的《uvm实战》说的好像是按照实例化名以字母的顺序先后执行的,具体没有考证过,也没有必要去考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张强的《uvm实战》说的好像是按照实例化名以字母的顺序先后执行的,具体没有考证过,也没有必要去考证 ...

谢谢回答。
对于connect_phase的执行顺序,
如果相同层次的树叶  的实例化名称相同,要先执行哪个【比如a_agent.a_mon 和 b_agent.a_mon】?
还有这么多树叶,他们的层次有多有少,要先执行哪个?比如env.a_component 和env.agent.a_component ?

网友:
实践下不就知道了……

网友:
确实UVM实践里面提到过,认真分析了这种不同层次该如何执行,可以好好去看看。

网友:
除了build_phase,final_phase也是topdown phase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