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C测试 PCB电源地不稳

楼主(2020-12-17):
  10bit SAR ADC, 采样频率1.7M,并行输出。  模拟1.8V电源和参考电压都由商用电源芯片产生,测试的时候发现在ADC工作时,所有的电源,参考电压以及地上都会有和工作频率一致的抖动,峰峰值可达到200mV。
  我的疑问是如果电源抖动是由于退耦没做好的话,那么为什么芯片的地也在抖动?PCB设计时是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,分别铺铜并且在电源处单点连接的,但是测试时观察芯片上距离电源较远的地抖动就比较大,这是为什么呢?感觉我的工作速率也并不算高速。

网友:
master clk 耦合进去了 有可能 降速看看

网友A:
后仿结果怎么样,会不会是芯片内部模数隔离不理想。

网友:
电源和地一起抖动,那么电源到地不就是没抖动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后仿结果怎么样,会不会是芯片内部模数隔离不理想。

应该不是,外面板子接着电源的,总不至于芯片比电源的驱动能力还强吧?

网友:
提供一个思路,察看下带载及电源输出功率如电感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