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,芯片制成中T与U的区别

楼主(2020-12-17):
在芯片制程中。有T28  U28  T40  U40  ,请问T和U的区别是什么呢?T主要用于什么电子产品中?U主要用于什么产品中呢?

网友A:
T是指的TSMC U指的是UMC吧 不同的fab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是指的TSMC U指的是UMC吧 不同的fab

用处呢?T除了用于手机/电脑还能用于哪?航天上的用的是T还是U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处呢?T除了用于手机/电脑还能用于哪?航天上的用的是T还是U

这个指的是生产芯片工厂的名字技术缩写,跟芯片用在哪里是没有关系的。

网友:
T28  U28  T40  U40, more detail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