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AD下Metal宽度问题

楼主(2020-12-17):
大佬们,PAD下面的此次层金属一般什么要求?
我们这面一般会间距大一点,然后据说会太细可能容易(打线)断裂

楼主:
刚才看到文章说导线太宽也容易断裂

网友A:
你做cup?不然管这个干嘛?多数情况下,按照design rule画就行,做cup肯定要厚metal做顶层,下面的问题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做cup?不然管这个干嘛?多数情况下,按照design rule画就行,做cup肯定要厚metal做顶层,下面的问题不大 ...

是我们经验的画法,我有点想不懂

网友:
是个不错的方法,可以分流一部分不必要回帖.

网友:
metal不是一整个 pad?

网友:
我们拉大距离,增加宽度,搞均匀

网友(2021-01-29):
我们是不能太宽,而且要均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