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复制之前的Design,里面包含的库怎么重新指向呢?

楼主(2020-12-17):
之前的Design文件夹中包含许多的库,现在将Design复制成Design_B,Design_B中的库和cell怎么指向Design_B呢

楼主:
目前是在library manager中将之前的复制成新的名字,复制时选中update instances (of entire library),然后将之前的删掉,然后rename回之前的名称。
这样觉得比较复杂,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快捷的方法?

网友A:
复制时选中update instances ,然后把(of entire library)改成(of New Copies Only),通过点(of entire library)边上那个倒三角有的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复制时选中update instances ,然后把(of entire library)改成(of New Copies Only),通过点(of entir ...

感谢回复!

楼主(2021-04-01):
右键库,选中change library referrnces->在 from library中添加的库用于指向 To library 选中的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