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大神做过FPGA的OFDM通信吗,有个问题求指教

楼主(2020-12-17):
先说发射端,数据在QAM调制,IFFT变换之后,加控制字之类的流程之后,应该走DA了,那此时输入的数据都是周期性的多位数据,经过DA变换之后那不是阶梯型的波吗?还是需要在之前通过某些方式把数据搬移到正余弦波上。希望做过的大佬解答一下,谢谢!

楼主:
有没有大神回复一下啊

网友A:
看你的FPGA后面接的什么RF电路了。如果RF电路带调制器,DA输出复基带IQ信号。如果RF电路是中频输入,要自己搞个数字正交调制器,再DA变到中频,再上变频

网友:
过来学习一下

楼主(2021-04-06)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的FPGA后面接的什么RF电路了。如果RF电路带调制器,DA输出复基带IQ信号。如果RF电路是中频输入,要自己 ...

数字正交调制器是指的sin,cos这样的波形吗

网友A(2021-05-17):
在FPGA或DSP里面,用DDS生成SIN COS调制复基带IQ信号

楼主(2021-06-17):
引用 网友A:
在FPGA或DSP里面,用DDS生成SIN COS调制复基带IQ信号

是直接相乘吗,只做编码这一块的确实不太懂

网友A:
复数相乘。基带信号I+jQ与cos+jsin相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复数相乘。基带信号I+jQ与cos+jsin相乘

好的,多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