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的tran仿真怎么设置更长时间?

楼主(2020-12-17):
在做环形振荡器的仿真时,得到的输出波形一直是这样的.TRAN 1N 1U

然后想着把tran的步长和时长设置长点看一下电压变化,于是用的.TRAN语句如下:

.TRAN 100U 10M

但是发现仿真时根本不动,没有结果,想问一下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?

已解决:hspice小白的网表都是照着别的网表改改,发现只要把
.OPTION DCON=-1 CONVERGE=-1 DELMAX=10P
给注释掉就可以了,但是还是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DELMAX是仿真的最大步长限制, 如果其值与仿真总时间的量级相差太大 (10m/10P=1e9 !!), 仿真进度就会很慢. 去掉DEMAX后, 仿真步长是自动调整的, 当总仿真时间设置比较大的时候, 步长在电压变化小的时候也会自动增大.

<The designer's guide to SPICE and Spectre> 书中推荐设置:
If the simulator is not accurately following the turn-on transient of an oscillator, set the maximum time step (maxstep in Spectre, delmax in hspice) to at most one tenth the size of expected period of oscillation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