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NA小白请教关于隔离度的问题

楼主(2020-12-17):
我的LNA采用了一个经典的cascode结构,在做输入输出匹配的时候,发现两者之间的影响表较大,是因为我的隔离度不够么,S12下图所示?  。请问调节哪里可以改善隔离度呢

网友A:
The isolation (S12) is enough in the figure.. what is exactly the problem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he isolation (S12) is enough in the figure.. what is exactly the problem?

那请教一下,为什么我的输入和输出匹配之间的影响比较大,有什么方法来改善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请教一下,为什么我的输入和输出匹配之间的影响比较大,有什么方法来改善么
...

As long as S12 is below -15 it's totally fine .. there's no need to make any adjustment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s long as S12 is below -15 it's totally fine .. there's no need to make any adjustments  ...

好的 非常感谢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