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输入输出端口的setup/hold违例

楼主(2020-12-17):
请问各位前辈,block level级别的端口处,出现setup和hold违例,是否需要修掉呢?
我不太理解,端口处可以通过input/output_delay来表示block外部数据通路的延时,那时钟路径上的延时(io2reg路径:launch path的时钟延时,reg2io:capture path的时钟延时)应该如何处理呢?
下图是reg2io路径中,launch path的时钟延时正常,capture path的时钟延时被设置了一个很小的值,造成了setup违例

网友:
造成setup违例的不是capture clock path这个小小的0.0279。 实际上这个0.0279帮了setup一点点。 没了这个0.0279, data required time 变成 0.26,slack 变成 -0.1421,更糟糕一点。 看一下能否去掉 U6 INVD8BWP7T30P40,逻辑上应该搬到FF的D input cone

网友(2021-02-19):
进pt去修吧

网友:
io2reg 和reg2io 不是也可以通过input delay 和 output delay设置的吗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