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A的Kf指标。

楼主(2020-12-18):
看了些教程说是选好管子之后,在电路输入和输出加上偏置和隔直电容,第一步就是解决Kf小于1的问题,然后就不用管他了。不过我最近在搞的时候发现,开始的时候Kf是满足要求大于1的,然后阻抗匹配完,在某些频段他就小于1了,这个时候代表电路不稳定了吗?
不是说开始的时候Kf在全频都大于1的话,输入和输出无论加啥负载都会稳定性吗?
还有个问题,就是开关型PA的稳定性看哪个指标,还是Kf吗?

前辈们来指导一下可.

网友:
一般都是有源部分Kf<1,加入匹配器件之后Kf>1,匹配会有loss。你如果仿真设置没问题的话,不会存在有源kf>1,加上无源匹配网络之后kf<1的情况的。
大信号的稳定性没跑过,我的理解是跟小信号一样,可能需要LSSP仿真支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是有源部分Kf1,匹配会有loss。你如果仿真设置没问题的话,不会存在有源kf>1,加上无源匹配网络之后k ...

前辈,想请教一下。我都PA是开关型的,在没加负反馈电阻的时候很稳定(这个时候输出端只加了隔直电容和扼流电感);
在进行阻抗匹配后就变成了图3那样,只有将这个反馈电阻降低到百欧姆级别才能稳定,但是这样我的输出功率就降低没了。
拜托您再帮我看看。

图1:电路图

图1:电路图

图2:阻抗匹配前Kf曲线

图2:阻抗匹配前Kf曲线

图3:阻抗匹配后Kf曲线

图3:阻抗匹配后Kf曲线

网友A:
你去看一下你的SSB和LSB圆,你这里应该是有负阻了,看看是输入还是输入导致的。你的电路图有没有reference,我没做过开关型PA,但你的管子尺寸和接法都很奇怪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去看一下你的SSB和LSB圆,你这里应该是有负阻了,看看是输入还是输入导致的。你的电路图有没有reference ...

谢谢您的回答。1、为啥尺寸会奇怪啊?我是根据自己想要的最大电流选的尺寸,然后这个尺寸的管子确实可以满足我的需求,所以我才选的。
2、还有管子接法的问题,是指我的Cascode管子源漏接反吗?如果是的话,是因为当初觉得没影响就没改,现在已经订正。

请问您一般是咋做的,还有就是您用的是ADS还是virtuoso做的,阻抗匹配。感觉新人菜鸟一脸迷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去看一下你的SSB和LSB圆,你这里应该是有负阻了,看看是输入还是输入导致的。你的电路图有没有reference ...

多谢回复。1、我现在还是在用理想参考源;

2、关于管子尺寸奇怪,我是按照我需要的电流设置的管子尺寸,是太大了还是啥?望指教;
3、关于接法奇怪,是指我cascode管子源漏接反了吗?以前觉得好像没影响就没管他了。现在已经订正。

还有,前辈,关于阻抗匹配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。

我一般的做法是,先考虑偏置网络,这样就确定了一个隔直电容和一个扼流电感。
然后再设计阻抗匹配网络。滤波效果纯靠运气。
然后这样做会有些问题:
1、带宽受限了;
2、有时候,谐波成分比较高。

不知您是否可以指教一下,有没有更好的流程。前辈平常做阻抗匹配是用ADS还是Virtuoso呢?

网友A:
开关PA的话你输入的反相器为啥要推一个cascode,为啥不推一个更大的反相器呢?你推了cascode,那效率不就下来了吗?
如果你的匹配网络比较简单,二阶LC这种,你完全可以在smith chart上看一下轨迹。保证一阶匹配,高阶低阻实现滤波。但这种低阶匹配网络带宽是会受限。可以考虑用高阶网络,三阶T型、Pi型甚至更高阶的网络来设计,在插损和带宽之间trade-off,当然,谐波的话理论分析起来也更复杂。ADS有optimization功能,可以拿来做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关PA的话你输入的反相器为啥要推一个cascode,为啥不推一个更大的反相器呢?你推了cascode,那效率不就下 ...

加Cacode的话,主要是为了可靠性考虑,因为管子是1.8V的,电源电压是3.3V的。还有前辈咋考虑宽带匹配问题的,是找一条低Q路径?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理论或者啥的。

网友A:
海量的paper都有讲怎么做匹配,你的输出匹配是50ohm到Zopt,原则上Zopt越接近50ohm,你的带宽越好做。提高Zopt的方法很有限,要不就是换成差分,要不就是继续抬电压。你现在这种单端结构,Zopt一般都很小,这种高阻抗比的宽带网络确实很难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海量的paper都有讲怎么做匹配,你的输出匹配是50ohm到Zopt,原则上Zopt越接近50ohm,你的带宽越好做。提高Z ...

我的指标应该还好,就是我太菜了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去看一下你的SSB和LSB圆,你这里应该是有负阻了,看看是输入还是输入导致的。你的电路图有没有reference ...

前辈,我没加匹配电路之前,确定是稳定的。LSB和SSB都正常。
然后加入了我的阻抗匹配网络,震荡了,看了一下是S11有些频段大于1了。说明引入了负阻。但是我加的电容电感啥的都是理想的,感觉不应该啊。。。不知您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(2023-06-30):
kf是一定要满足大于1的,不然都不稳定了,性能啥的都没用了

网友(2024-11-25):
引用 楼主:
前辈,我没加匹配电路之前,确定是稳定的。LSB和SSB都正常。
然后加入了我的阻抗匹配网络,震荡了,看了 ...

请问目前对匹配比较熟悉了嘛,我现在跟你当时处于同一个阶段,还望大佬指点怎么做好匹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辈,想请教一下。我都PA是开关型的,在没加负反馈电阻的时候很稳定(这个时候输出端只加了隔直电容和扼 ...

想请教一下大佬kf曲线上出现微小的波动,比如突然出现小的峰值,但是kf曲线在带宽范围内均大于1,这是什么原因?我看您的kf曲线也有小的峰值产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