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设计一个最大负载电流为100mA的LDO,希望大家指点一下

楼主(2020-12-18):
如题,设计一个最大负载电流为100mA的LDO,希望大家指点一下,具体指标如下:
1. LDO的负载是数字电路,其工作频率是300MHz
2. LDO的负载是数字电路,最大工作电流为100mA
3. LDO的输入电压是1.4V,输出电压是1.1V
4. 为了保持LDO有稳定的输出电压,在LDO的输出端外接100nF的电容。
5. LDO的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暂时没有考虑,但目标是小于5%。

存在的问题:目前采用的是FVF结构,同时把主极点放在电路内部节点,力图让输出节点为第二极点。问题是LDO的功率管电流变化范围是0~100mA,导致这个第二极点变化范围很大。

目前的思路:想用一个零点补偿第二极点。由于第二极点不断变化,因此需要零点也要跟随第二极点变化。

请大家指点一下,怎么能够产生一个随第二极点变化而变化的零点。

如果大家能够提供一些论文资料等,在下不胜感激,谢谢!!!

网友A:
Rincon-Mora Paper
Fig.2 Dynamic-Biased Skills
不知道符不符合需求?

Rincon-Mora A Low-Voltage Low Quiescent Current Low DropOut Regulator.pdf

Rincon-Mora

网友:
有完整電路否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incon-Mora Paper
Fig.2 Dynamic-Biased Skills
不知道符不符合需求?

我现在就试试,感谢您提供的资料,谢谢!!
试了一下,觉得这个电路调试起来还挺难的。管子Mpo的最大电流是100mA,所以这个管子的宽长比还是很大的,我设置为4000u/0.27u。
1. 在轻载情况下,管子Mpo的电流不会很大,那么管子Mpo的栅源电压Vsg就不会很大,比如200mV。
2. 输入电压为1.4V,那么x点电压就是1.4-200mV=1.2V。
3. 这样三极管npn的发射极电压就是1.2V!此时如果需要npn管有电流,那么其基极电压必须达到1.2+600mV=1.8V!明显超过了输入电压Vin。也就是说轻载时,这个npn管可能是截止的!

综合上述,我感觉这个电路挺难搞的。或许是我的功率管设置的不合理?一脸懵!!

网友:
2.輸入電壓為1.4V,那麼x點電壓就是1.4-200mV=1.2V。
-->Should be 1.4-Vsg(|Vthp|+0.2V)=0.5V吧?
不是1.2V ?

网友(2021-04-08):
引用 网友A:
Rincon-Mora Paper
Fig.2 Dynamic-Biased Skills
不知道符不符合需求?

网友B:
输出电容有点小,正常300mA,1uF电容。100mA,电容最小330nF,这样比较好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出电容有点小,正常300mA,1uF电容。100mA,电容最小330nF,这样比较好做。

感谢您的回复。
再请教一下,对这个LDO的补偿方案您有什么建议吗?我现在还是试图把主极点放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,而LDO的输出作为第二极点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您的回复。
再请教一下,对这个LDO的补偿方案您有什么建议吗?我现在还是试图把主极点放在误差放大器 ...

LDO输出极点随负载变化,当LDO输出极点和EA输出极点重合时相位最差,所以才有人提出随负载变化的零点补偿。
固定补偿也可以,只是相位裕度不如动态补偿。
EA的其他极点尽可能远离带宽。
以上是传统有输出电容的做法。无输出电容的的LDO以上理论不太适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DO输出极点随负载变化,当LDO输出极点和EA输出极点重合时相位最差,所以才有人提出随负载变化的零点补偿 ...

您好demonhunter,再次感谢您的回复!!
对于您的回复,我理解为:对于有外接电容的LDO,主极点还是放在放大器的输出端,同时把LDO的输出作为第二极点。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?
只是有个疑惑:如果把LDO的输出作为第二极点,对于有100nF的外接电容(或者按照您的做法,外接电容330nF),整个LDO的带宽不就小的令人发指啦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demonhunter,再次感谢您的回复!!
对于您的回复,我理解为:对于有外接电容的LDO,主极 ...

LDO输出极点随负载变化,空载时很靠前,重载时很靠后。考虑一些寄生参数(版图,封装,PCB),带宽不宜太大。

网友:
我感覺你應該就用最傳統的LDO, 把主極點設計在外部,而不是內部。如此一來,只要將迴路的EA端極點顧好。兩個足夠分離,就容易設計了。考慮到輸出電流很低的時候,可能會讓power mos 不工作,因此,多設立一路電流確保power mos 的工作特性即可。

网友:
因為外掛了電容,外部極點的位置勢必很低頻。因此。若內部EA所產生的極點頻率太高的話不容易控制迴路穩定性的。這也是樓上大大說要降低迴路頻寬的理由。

网友(2022-03-31):
LZ最后怎么做的啊,我做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问题,可以私信请教一下吗

网友:
100mA的LDO,功率管不能太小,否则可能会有ESD问题,或者功率管用ESD layout

网友(2022-06-20):
引用 网友B:
输出电容有点小,正常300mA,1uF电容。100mA,电容最小330nF,这样比较好做。

你好 请教一下,输出电容一般怎么选择呢? 电流大,电容越大,但有没有什么参考还是经验之谈

新手请教

网友(2024-11-06):
我想问一下,您说后接得数字电路工作频率是300Mhz,那么对于LDO来讲,是不是设计就需要保证带宽在300M以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