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小白求助

楼主(2020-12-18):
做DDS实验时,模拟波形出不来,modelsim显示F_acc一直读不来值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上整段RTL与pattern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整段RTL与pattern。

module DDS(
        clk,
        rst_n,
        en_DDS,
        Fword,
        Pword,
        q
);

        input clk;
        input rst_n;
        input en_DDS;
        input [31:0]Fword;   //频率控制字
        input [11:0]Pword;   //相位控制字

        output [11:0]q;

        reg [31:0]r_Fword;
        reg [11:0]r_Pword;
        reg [31:0]F_acc;

        reg [11:0]rom_address;

        always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        if(!rst_n)
                r_Fword <= 0;
        else if(en_DDS)
                r_Fword <= Fword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_Fword <= 0;

        always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        if(!rst_n)
                r_Pword <= 0;
        else if(en_DDS)
                r_Pword <= Pword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_Pword <= 0;

        always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        if(!rst_n)
                F_acc <= 32'd0;
        else if(en_DDS)
                F_acc <= F_acc + r_Fword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F_acc <= 32'd0;

        always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        if(!rst_n)
                rom_address <= 12'd0;
        else if(en_DDS)
                rom_address <= F_acc[31:20] + r_Pword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om_address <= 12'd0;

        DDS_rom DDS_rom0(
                .address(rom_address),
                .clock(clk),
                .q(q)
        );

endmodul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整段RTL与pattern。

问题解决了,testbench写的有问题,初始赋值写在复位信号之后了,还是谢谢您的回复

网友B:
tb的rst_n一直都是1么?没有初始置过0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b的rst_n一直都是1么?没有初始置过0?

是复位信号完了之后我才赋初始值,应该在复位信号之前赋值,所以导致Fcc一直在高电阻状态,细节没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