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运行DC 2012lab1时,报set_tlu_plus_files error,请教各位这个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0-12-18):
运行DC 2012lab1时,报set_tlu_plus_files error,请教各位这个怎么解决? DC版本是2015,
dc_setup.tcl里面的命令: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。。。,少了-topo参数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。。。,少了-topo参数。

遇到了同意的问题,请问-topo是那里的参数?

网友(2025-06-22):
引用 网友A:
遇到了同意的问题,请问-topo是那里的参数?

启动dc时加-topo,dc_shell -top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