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run收集代码覆盖率不能出来层次结构

楼主(2020-12-18):
前一阵子用vcs收集覆盖率可以了。现在使用xrun弄,发现不能出来覆盖率的层级结构。
xrun 运行命令后面会加上 top_tb top_module, (top_tb是uvm的tb,top_module是整个数模混合的design,top_module里面调用了很多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module,其中数字module叫top_digital)., 然后我发现不论我怎么写coverfile文件,都不能出来top_module以下层级。
我只能在xrun里面再加入top_digital,然后才出现top_digital的cov数据。
大家都怎么做的才能出来下面的层次呢?
coverfile的文件里面我用了下面的命令,没起作用

楼主:
没有人用irun或者xrun吗?

网友:
可以看看官方使用手册。

select_coverage  -all  *...  //收集所有层次覆盖率

* 用作匹配符
...  层次展开

网友:
select_coverage  -all  -instance *...

忘了instance , 你这是对层次控制,不要用file

楼主(2021-01-22):
找到办法了,在config文件里加上下图中的第一行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