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8位SAR ADC中比较器的失调电压要校准吗?

楼主(2020-12-18):
用monotonic结构做了一个8位的SAR adc,比较器用的论文中经典的动态锁存比较器,输入管1u/800n的时候失调仿真已经5mV了,再增大管子尺寸寄生电容又会很大影响DAC精度,求助下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呀?

动态锁存比较器

动态锁存比较器

monotonic结构ADC

monotonic结构ADC

网友A:
how many stages of comparator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ow many stages of comparator?

比较器只用了图中的这一级

网友:
也遇到这个问题,比较器的输入管的栅端连接的DAC电容阵列,mos管尺寸很大的话,DAC精度就下降了

网友B:
模拟上不需要做校准,这个offset只会导致一个输出的码字有个固定的偏移,在输出的码字上做一个校准就行了。

网友:
SAR 只有一个比较器 vos 不重要 而且8-bit

网友C(2021-09-29):
引用 网友B:
模拟上不需要做校准,这个offset只会导致一个输出的码字有个固定的偏移,在输出的码字上做一个校准就行了。 ...

请教下如何在输出码字上做校准?如果整体的失调在1LSB以内,还需要校准吗?

网友D(2022-12-10)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下如何在输出码字上做校准?如果整体的失调在1LSB以内,还需要校准吗?
...

输出的结果,设置一个DC——OFF的量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输出的结果,设置一个DC——OFF的量就行了

您好,这个方法可以详细说一下吗?最近在看这个问题,或者有没有什么资料?
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