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布线后依然存在clock network delay(ideal)

楼主(2020-12-18):
各位大侠,有谁知道为什么我在布线后report_timing依然存在clock network delay(ideal),而且很大,我的时钟周期是100ns, 而network delay居然占到了比一半还大,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?

楼主:
我好像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了,当我对这种in2reg类型输入约束写成如图1所示的形式时,它的network delay 特别大,可当我单独对每一个输入进行约束时,它的network delay就很小,这是问什么呢?是不是因为图一中的形式会把复位信号也约束进去,可这和复位信号有啥关系呢?有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吗?

图1

图1

图2

图2

网友:
1.  Timing report中 clock network delay (ideal) 51.232, 猜测可能是时钟和输入约束有错。50ns正好是周期100ns的一半。约束中时钟的上升沿是否定义在了50ns (而不是0ns)?  scl_in是否既是时钟又是数据输入? 这样工具会被搞糊涂的。

2. 不晓得你这个I2C interface是否是用一个高速的时钟去采样SCL,SDA。 如果是采样,SCL, SDA可以当成数据输入。 高速时钟采样SCL,SDA是比较笨的方案。 低功耗的设计SCL本身就是时钟,这时约束就比较复杂,要非常小心。

3. 搞清楚复位是否为异步。 通常是异步输入,设计中要有复位同步电路。 你的设计貌似有两个时钟域,应该有两个复位同步电路。 每个触发器的CLRZ/CLRn之类必须要满足removal/recovery。 综合工具不查,但PnR工具是肯定要查的。

楼主:
确实异步时钟域的约束有问题,输入输出信号相对于设计内部的两个时钟来说都是异步的,我应该用虚拟时钟约束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,另外我写的列表也有问题,set clk_REMOVE [ list  [get_clocks clock1] [get_clocks clock2]],我本想写一个时钟端口的列表,应该用get_ports, 结果写成了get_clock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