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C与GND之间的连接

楼主(2020-12-18):
为什么芯片的VCC与GND之间的连接形式是栅源相接的NMOS,而且是多个串联。1.栅源相接的MOS是二极管么?它的阈值电压(就是导通电压)怎么计算,这样是起什么作用么?

2.同时也经常看到三极管接成反向二极管的形式,然后连在VCC与GND之间,这个是有什么特殊功能还是?

网友:
应该都是ESD

网友A:
找一下ESD的基础资料,通识类的,GGMOS类型。三极管反接属于稳压管,也是ESD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一下ESD的基础资料,通识类的,GGMOS类型。三极管反接属于稳压管,也是ESD。 ...

额,我有个疑问,就是有了GGNMOS串联在电源和地之间,为啥还要用二极管形式的三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