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驱动能力不足,AD模块采集不到电压

楼主(2020-12-18):
如题,请教各位,手头线阵CMOS模块输出电压信号2.1V~4.8V,电流只有1mA,后端AD输入阻抗50ohm,采集不到传感器的信号。需要加一个什么电路?之前用运放做电压跟随器做阻抗匹配的,结果经运放后输出电流还是小,采不上信号。AD模块采集板子上的100+mA的电源是正确的。请大佬支个招

网友A:
输出不能直接驱动线缆,运放需要靠近CMOS模块。。
还有要注意运放带宽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不能直接驱动线缆,运放需要靠近CMOS模块。。
还有要注意运放带宽。。 ...

这个注意到的呢,CMOS后就接的运放,带宽也是够得,就是输出信号电流很小,驱动能力不够,导致AD采集不到信号。请问有什么方法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注意到的呢,CMOS后就接的运放,带宽也是够得,就是输出信号电流很小,驱动能力不够,导致AD采集不到 ...

如果是简单跟随器+直流耦合,4.8V电压驱动50欧姆负载需要100mA电流,多数运放没这么大驱动能力。

可以加个偏压或者用交流耦合,把信号电平拉倒+/-1.2v(运放可接受负电压)。。或者0-2.4v(运放只能接受正电压)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简单跟随器+直流耦合,4.8V电压驱动50欧姆负载需要100mA电流,多数运放没这么大驱动能力。

可以 ...

或者运放后加三极管推挽放大电流,可是不会设计呀,偏置的话我信号幅度就降下去啦

网友(2021-03-26):
可以用功放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