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高压浮动电平位移电路 LDMOS

楼主(2020-12-18):
        MPLD是耐90V高压的非对称LDMOS管,MP2是非对称的MOS管,VB是浮动电源(初值等于VCC),VS是浮动地(VB-VS=VCC),VCC是低压域电源,COM是固定地(0电位)。电路的分析分两种情况,IN为低电平(COM)和IN为高电平(VCC)。电路的分析分两种情况,IN为低电平(COM)和IN为高电平(VCC)。几个三极管恒定关断。存在的问题:MP2MPLD的衬底接了低电位,会导致漏电问题。
    当IN为低电平时,MPLD高压管漏端电位高于源端和衬底电位,P管使用N型衬底,当衬底电位低于漏端时,PN结正偏,有电流从漏流向衬底。再通过衬底流向地COM。因此MP2的漏端电位同样高于衬底,电流从MP2漏端流向衬底,再通过衬底流向前级。
    当IN为高电平时,初始VB=VCC,显然MP2栅源短接管子截止,而对于MPLD源端和漏端电位都不可能高于栅端电位,因此也是截止区。但VOUT电位在MP2、MPLD都截止的情况下,显然高于MPLD源级和衬底电位,即有电流会通过MPLD漏级流向衬底,通过衬底流向COM。
  上图为一个高压浮动的电平位移电路,但经过分析存在上述问题,望有大侠解答疑惑

网友A:
too small of figure 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oo small of figure !!!

您好,这样能看清吗

网友A:
If VB-VS=VCC, VB will be larger VCC, MPLD will have leakage 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f VB-VS=VCC, VB will be larger VCC, MPLD will have leakage !!!!

I agree it,but the circuit is provided from layout.

网友(2021-04-04):
後来你如何解决?

LDMOS 都 gate 低压

要如何做INVERT GATE?  Pmos Nmos gate 不能 有高压
  是否都接 zener clamp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