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tarrc提取寄生参数时 找不到.itf文件 应该怎么办?可以拿其他文件转换吗

楼主(2020-12-19):
starrc提取寄生参数时 找不到.itf文件 应该怎么办?可以拿其他文件转换吗

网友A:
其实itf是用来生产ntxgrd的,抽取的时候,是不需要itf的。如果ntxgrd也没有,哪找FAB要itf

网友:
itf可以转成 其他的格式 但是这个原始文件一定要 工厂提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其实itf是用来生产ntxgrd的,抽取的时候,是不需要itf的。如果ntxgrd也没有,哪找FAB要itf
...

请教itf如何转ntxgrd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itf如何转ntxgrd??

grdgenxo *.itf

网友(2022-11-25):
谢谢,指令是哪里知道的,太神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