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:10MHz采样速度的SAR ADC的基准电压VREF要在片内接buffer吗?这个buffer的指标该怎么设置?

楼主(2020-12-19):
请问:10MHz采样速度的SAR ADC的基准电压VREF要在片内接buffer吗?这个buffer的指标该怎么设置?

网友:
as i know, with buffer should be better

网友:
关注一下,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还要看精度多高,是否用了冗余纠错,一般的应该是要的。极端情况如果只有1bit那肯定不需要,多少bit精度需要我也不清楚

网友:
10M采样率,假设10BIT,最少也要100MHz的clock,buffer的带宽最少200MHz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