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di 2019,2018 字体设置无效

楼主(2020-12-19):
各位大神:     Verdi 2018,2019 设置字体时,代码区字体大小无法修改?其他都地方字体大小修改都正常。求救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求共享Verdi 2019的hexie

网友A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楼主解决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楼主解决了吗

没有啊。。

网友(2021-10-18):
引用 楼主:
没有啊。。

请教楼主现在解决了没,我现在在用verdi2020也有这个问题,真是奇怪了。不知道S家在整什么花样,搞得大家改个源码字体都如此困难

网友B:
已经解决了,用novas.rc配置字体是可以的

网友(2021-12-15):
引用 网友B:
已经解决了,用novas.rc配置字体是可以的

novas.rc里面选项好多,哪个是修改代码区字体大小的

网友C(2022-07-15):
引用 网友B:
已经解决了,用novas.rc配置字体是可以的

老哥,要更改Src(代码)窗口的字体,能否给一下novas.rc里面应该更改的变量是哪个啊?十分感谢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老哥,要更改Src(代码)窗口的字体,能否给一下novas.rc里面应该更改的变量是哪个啊?十分感谢! ...

我试过更改几个novas.rc里面的变量,但是都没有作用。
我用这下面这个方法就可以更改了:
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44404407/article/details/125130511

但是,我的无法设置Courier,只能设置Clean或Fixed字体,可能是没有找到Courier字体?
顺便问一下,Verdi等宽字体如何能使用Clean、Courier、Fixed之外的字体呢?

网友D(2022-10-12):
引用 网友C:
我试过更改几个novas.rc里面的变量,但是都没有作用。
我用这下面这个方法就可以更改了:
https://blog.cs ...

verdi 2018,但是好像还是没有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verdi 2018,但是好像还是没有用

在一个eda工具群找到了办法需要在虚拟机的linux系统里安装fonts(fixed无法调整,其他两种可以调整)
centos7的命令:yum install xorg-x11-fonts-ISO8859-1-75dpi.noarch -y

网友(2024-01-27):
引用 网友C:
我试过更改几个novas.rc里面的变量,但是都没有作用。
我用这下面这个方法就可以更改了:
https://blog.cs ...

我也是courier无法改变大小,你的最后咋解决的?

网友(2025-03-30):
引用 网友D:
在一个eda工具群找到了办法需要在虚拟机的linux系统里安装fonts(fixed无法调整,其他两种可以调整)
cen ...

确实是字体库的原因,可以参考帖子描述Verdi 修改字体大小后无效的解决方案 ( CentOS_7.9 )_verdi为什么变不大-CSDN博客

字体库的 rpm 包可以到阿里云镜像网站中下载centos-7.9.2009-os-x86_64-Packages安装包下载_开源镜像站-阿里云
安装之后特定大小的字体是可以用的,但有些字体大小还是用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