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ayout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,please consult transcript......

楼主(2020-12-19):
原因是export的log/err file的路径和文件db输出的路径不一致

网友A(2022-09-20):
export的log/err file的路径和文件db输出的路径不一致
去哪里设置呢?calibre里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xport的log/err file的路径和文件db输出的路径不一致
去哪里设置呢?calibre里面? ...

对啊

网友B(2023-03-04):
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,最后发现是文件命名有类似#&这种无法识别的符号,改成_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,最后发现是文件命名有类似#&这种无法识别的符号,改成_就好了 ...

网友(2023-08-15):
引用 网友B:
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,最后发现是文件命名有类似#&这种无法识别的符号,改成_就好了 ...

对,其实是路径里面出现了不能识别的特殊符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