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新人请教ESD

楼主(2020-12-19):
电路第一次遇到 一对NP MOS需要ESD结构
应该如何下手啊 ,

网友A:
这问题问的就不请不楚,我绝对应该是一对NP MOS要画成ESD管子的类型。

直接去找设计规则,一般原则就算D端拉开,画上SAB,至于拉开多远,SAB多宽,这些规则去找工厂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问题问的就不请不楚,我绝对应该是一对NP MOS要画成ESD管子的类型。

直接去找设计规则,一般原则就算D端 ...

get  感谢

网友(2021-09-18):
设计规则的space都会比实际画的要大。正常D端的cont要到poly大于2um。如果面积够用大于2.5um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按照工艺手册来画

网友:
不同的工艺要求不一样,看设计规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