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vcs收集代码覆盖率fsm状态没有

楼主(2020-12-19):
之前用vcs学会覆盖率的收集了。但过来一个月后重装了系统,按照记忆进行收集覆盖率就不行了。
我们使用脚本一步运行的。
在vcs 后面加-R(编译后直接运行)
加-cm xx -cm_dir xx,然后加上一堆-v -y ,还有一堆top_tb啥的。
-cm_fsmcfg 后面的文件是空的,前面几次尝试没有用这个,也是后来加的,我以为空的会默认包含所有fsm,但也没有用。
运行之后,会提示如图。

用urg生成报告提示没有fsm数据。

打开dashboard,别的数据有,fsm没有。为什么???
还有一个问题,在dashboard里面design的那个树形结构只有一部分,很多的没有显示出来,为什呢?

楼主:
我以为是单步执行的问题,就分开执行,先用vcs加上-cm -cm_dir 生产simv文件,然后运行simv +UVM_TESTNMAE=xx -cm xx,运行之后更惨,连design树形结构都没有。
我扒拉到一个fsm的cfg说明文件,请问大家怎么用的,看不太懂。要怎么用呢?目前是vcs默认屏蔽了所有的fsm收集。

运行之后都有一个cm.log文件提示我所有的fsm收集被disable了,为啥。。。

网友A:
simulation时候也要加上-cm XXX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以为是单步执行的问题,就分开执行,先用vcs加上-cm -cm_dir 生产simv文件,然后运行simv +UVM_TESTNMAE= ...

首先,你得看一下你的设计里面有没有包含fsm;其次,disable那个可以在编译时添加   -cm_fsmopt sequence   打开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先,你得看一下你的设计里面有没有包含fsm;其次,disable那个可以在编译时添加   -cm_fsmopt sequence ...

你好。我设计里有case语句的。
请问那个-cm_fsmopt sequence, 这里的sequence是照抄还是有什么含义要写某个东西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好。我设计里有case语句的。
请问那个-cm_fsmopt sequence, 这里的sequence是照抄还是有什么含义要写某 ...

case语句不代表就是状态机吧。。另外你的设计里面如果包含多个modules,你可以关注有fsm的module在查看覆盖率的时候是否被覆盖到了即可;
-cm_fsmopt sequence 直接加在编译命令里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ase语句不代表就是状态机吧。。另外你的设计里面如果包含多个modules,你可以关注有fsm的module在查看覆 ...

里面有fsm的。
我加了-cm_fsmopt没用。结果没有变化。

但是的确还有个问题是,覆盖率收集完后那个design层次不全,有些下面层次的模块没有出现,不知道为什么?默认不是下层的都会收集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里面有fsm的。
我加了-cm_fsmopt没用。结果没有变化。

-cm_fsmopt是打开sequence收集功能的,针对log里面的disable信息;没有层级,编译加上filelist;
try this:-cm line+cond+fsm+branch+tgl+assert -cm_fsmopt sequence -cm_name case0 -cm_dir ./case0

网友(2022-06-10):
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和你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

网友C:
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求助

网友(2022-08-16):
同样问题加一,求助,隔壁链接,也是同样问题,按照里面的教学做过,还是有问题,vcs dve 多个代码覆盖率合并出现的warning问题 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887920-1-1.html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求助

有很多原因,可能是使用exclude file把DUT的某个子模块干掉了,更可能的是URG认为你的环境里压根没有FSM, 哪怕你调VERDI看原理图有状态机。

举个例子,写一个两段式或者三段式状态机,只有俩状态,你会发现报这个warning; 然后你把状态增加到三种,这个warning就没了。

还是有限检查一下自己的design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有很多原因,可能是使用exclude file把DUT的某个子模块干掉了,更可能的是URG认为你的环境里压根没有FSM, ...

我用DVE打开.vdb能看到FSM的覆盖率情况,但是URG还是有这个warning,还能有啥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用DVE打开.vdb能看到FSM的覆盖率情况,但是URG还是有这个warning,还能有啥原因 ...

有这种情况可以去synopsys提case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imulation时候也要加上-cm XXX吧

是的,谢谢前辈

楼主(2022-09-23):
我发现urg合并后看不到fsm,但是dve可以看到vdb里面有fsm数据,应该是urg有bu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