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VCS编译与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20-12-19):
我知道VCS,现在一般说两步走(也可以是三步),编译生成simv文件,仿真执行simv文件

跑第一个case,case0时,肯定会编译一次rtl和tb,这个时候我已经把所有的case,配置文件等确定放进tb了。

现在我分别在case0的基础上改动一个参数(plusargs实现)得到case0_1,    以及run另一个case1时,发现

case0_1可以直接仿真,但是case1还需要再经过编译。

是我哪里没能做对,我该怎么做让case1也不用编译呢?

网友:
talk is cheap, show me the code

网友:
跑两个case都compile了吧,第二个可以不compile,直接./simv 相应case

网友:
把所有case都写进case.f,编译一次。然后写个回归脚本,仿真需要的casename。

网友(2025-01-10):
改动了就得重新编译,仿真是在你之前编译生成的文件时上仿真,你修改的文件内容就没有生成。所以即使仿真成功也是没有修改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