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0.18um工艺比0.35um工艺好在哪里?90nm工艺又比0.18um工艺好在哪里?

楼主(2020-12-19):
本人是模拟电路设计新手,现在某电源管理芯片公司实习。现在遇到公司换工艺,把0.18um工艺换成90nm工艺。公司工程师说直接把0.18um下的管子尺寸不变地移到90nm下,调整能实现功能即可。所以我现在有个疑问,如果器件尺寸都不变,那芯片大小岂不是和原来一样,就不能通过减小尺寸降低成本,那用90nm价格昂贵,成本岂不更高?进而想问用更小尺寸的工艺的好处到底是什么?

网友A:
换工艺之后,原来电路图的管子尺寸肯定要调整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工艺之后,原来电路图的管子尺寸肯定要调整啊。

负责人说整体不变,只要对部分管子做调整就行。如果都调整怎么调呢,一个一个调吗?毕竟一个芯片也有几千个管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工艺之后,原来电路图的管子尺寸肯定要调整啊。

用0.18um工艺是比用0.35um工艺可以把电路做的尺寸更小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负责人说整体不变,只要对部分管子做调整就行。如果都调整怎么调呢,一个一个调吗?毕竟一个芯片也有几千 ...

一个模块一个模块仿真,根据仿真结果调整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0.18um工艺是比用0.35um工艺可以把电路做的尺寸更小吗?

这个我没研究过。不过个人理解来看,W/L不变的前提下,更小的L可以有更小的W,整体来看,面积应该能小些。

网友:
speed is faster too

网友:
公司会把风险可控放第一位,所以尺寸一般不变,
走线 和 数字电路可以缩小不少,有大功率管的话 一般也能缩小,
模块电路 重新设计 调整当然最好,但考虑到风险,还是。。。

网友:
1. 虽然都是5V管子,w/l一样,但是后道工序90nm比.18要小,所以面积肯定是变小的。
2. .18是8寸线,90是12寸线,一片wafer会多出很多die,虽然mask变贵了,但是量大了,平均成本还是下降的。

网友:
如果是纯模拟电路,特别是电源类,高压芯片,用90nm没有太大意义,因为耐压要求,无法减小太多尺寸,一般用原有尺寸稍作调整即可。如果有数字部分,整体面积肯定会缩小。而且随着工艺进步,90nm的性价比可能会更高。需要综合考虑。

网友(2021-02-01):
要考量的还有成本问题